【高速无线调试器】第二篇无线测试

楼主:
上一次测试了vllink的有线驱动的安装和测试

这一次准备试试无线,之前也没有用过无线调试器

大概就是这样

需要双击无线调试器上面的按键,如下图箭头指向的按键

切换无线的模式

至于哪个模式就要看下图的AP和STA下面的LED灯

哪个LED灯亮就是哪个模式

一个工作在AP模式,这个应该是要和USB接到电脑

AP模式:Access Point,提供无线接入服务,允许其它无线设备接入,提供数据访问,一般的无线路由/网桥工作在该模式下

一个工作在STA模式,这个接到TARGET

Sta模式:Station,类似于无线终端,sta本身并不接受无线的接入,它可以连接到AP,一般无线网卡即工作在该模式。

下载成功

网友A:
确实还是挺方便的,也不知指定的那个是主机那个从机,可以随意切换

网友:
这设计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价格也很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还是挺方便的,也不知指定的那个是主机那个从机,可以随意切换

是的非常方便,目前用起来感觉不错

网友:
标记一下,后面用到了好学习学习,非常感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