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在有负载时弱磁过程分析?

楼主:
电机额定输入450V80kW,4极对,额定电流115A左右,额定转数2100r/min,现在设定输出频率126.7Hz转速1900r/min,输出电压有403V。

在这个设定频率下开始加载,随着负载增大,输出电压也会增大,这是什么原因?不应该只有输出电流在增大吗?

其次随着负载加大,电压升高到445V左右的时候输出电流有114A左右,已经达到电机额定负载,负载再加大,变频器输出电流迅速增大,虽然这时候我知道已经弱磁了,但是在有负载时候弱磁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输出电压电流频率功率是如何变化的?

网友:
【在这个设定频率下开始加载,随着负载增大,输出电压也会增大,这是什么原因?不应该只有输出电流在增大吗?】

固定频率,负载(机械负载)加大,电流增大,没有问题,正常。问题是:电压不增大,电流如何增大?须知电机绕组是铜线绕制,总有一定电阻,电流增加,电阻上的压降也增加,总电压也一定增加。

网友A:
【现在设定输出频率126.7Hz转速1900r/min】

这是四极电机?不对吧?四极电机在频率为126.7Hz时应该是3800r/min。

网友A:
【负载再加大,变频器输出电流迅速增大,虽然这时候我知道已经弱磁了】

电流增大,如何【弱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设定输出频率126.7Hz转速1900r/min】 这是四极电机?不对吧?四极电机在频率为126.7Hz时应该是380 ...

4极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载再加大,变频器输出电流迅速增大,虽然这时候我知道已经弱磁了】 电流增大,如何【弱磁】?

之前加载都是加一点然后这边输出电流大一点,到了这个点以后在增大负载陪测给定转矩,电流不受控一直在增大,然后有报警电路就断电了

网友:
习惯上这种电机叫做八极电机。

按照你的这种说法,那就有1极对电机,可是《电机学》《电工学》里面都称为二极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加载都是加一点然后这边输出电流大一点,到了这个点以后在增大负载陪测给定转矩,电流不受控一直在增 ...

猜测是负载过重,电流变大,电机铁芯已经进入饱和,致使电流更大,然后变频器进入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加载都是加一点然后这边输出电流大一点,到了这个点以后在增大负载陪测给定转矩,电流不受控一直在增 ...

直流电机倒是有【弱磁】操作。那是通过减少励磁电流来减弱直流电机的磁场,使得电机转速能够更快。

网友:
在一款变频器说明书上看到的有关弱磁控制的几个参数和弱磁时的转矩频率关系图如下,有几个参数不是很理解,这个弱磁电压限制是什么意思,他只是简单描述为可以设定变频器输出的最大电压为电机额定电压的百分比,范围是可以达到电机额定电压的120%,我的理解正常状态下变频器只能输出电机的额定电压,或许可以再大一点,在书上看到说用什么谐波注入法可以增加一些输出电压的有效值,或许增大输出电压的原理就是这个样子,增大电压电机输出频率也可以提高一些,这个由电机的调速原理可以知道。

当输出电压到达最大值的时候,由电机的功率转矩方程,此刻处于恒功率区,功率不变,转速升高转矩下降,P=Tw,见下图这几个弱磁曲线,设定不同的弱磁曲线,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如何变化的?是定子的视在电流而不是激磁电流或者转矩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