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一款can通信测试软件和分析仪?

楼主:
针对变频器上的can通信,有没有什么can通信测试软件推荐,针对通信基础协议能够收发监控数据帧的,顺便配套一个can分析仪。

网友:
CAN分析仪是和CAN测试软件配套的

网友A:
可以去周立功家看看分析仪和软件都配套

分析仪带测试软件

CANtest和ZCANPR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周立功家看看分析仪和软件都配套 分析仪带测试软件 CANtest和ZCANPRO

是比较通用的吗,有的分析仪和软件只有厂家对应的系统才能用

网友:
can通信测试软件是不是重点还是can的硬件调试器啊,这玩意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