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小网关|CH32V208】--6.蓝牙串口服务

楼主:
      本篇讲述CH32V208蓝牙串口透传。

一.了解准备

      沁恒低功耗蓝牙协议栈以及应用均基于 TMOS(Task Management Operating System),TMOS是一个控制循环,通过 TMOS 可设置事件的执行方式。TMOS 作为调度核心,BLE 协议栈、profile 定义、所有的应用都围绕它来实现。TMOS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操作系统,而是一种以实现多任务为核心的系统资源管理机制。TMOS 通过轮询的方式进行调度,系统时钟一般来源于 RTC。
      对于一个任务,独一无二的任务 ID,任务的初始化以及任务下可执行的事件都是不可或缺的。每个Task 用户最多可以自定义 15 个事件,0x8000 为系统预留的SYS_EVENT_MSG
事件,即系统消息传递事件,不可被定义。

      更多关于TMOS及协议栈使用可参考阅读官方文档。

二.代码准备

1.蓝牙协议栈初始化。包括协议栈起始地址、大小、时钟、发送功率、MAC、协议栈库初始化等。

/*******************************************************************************
 * @fn      WCHBLE_Ini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BLE library initialization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784970]@return[/url]  None.
 */
void WCHBLE_Init(void)
{
    uint8_t     i;
    bleConfig_t cfg;

    g_LLE_IRQLibHandlerLocation = (uint32_t)LLE_IRQLibHandler;

    if(!tmos_memcmp(VER_LIB, VER_FILE, strlen(VER_FILE)))
    {
        PRINT("head file error...\n");
        while(1);
    }

    // 32M crystal capacitance and current
    OSC->HSE_CAL_CTRL &= ~(0x07<<28);
    OSC->HSE_CAL_CTRL |= 0x03<<28;
    OSC->HSE_CAL_CTRL |= 3<<24;

    tmos_memset(&cfg, 0, sizeof(bleConfig_t));
    cfg.MEMAddr = (uint32_t)MEM_BUF;
    cfg.MEMLen = (uint32_t)BLE_MEMHEAP_SIZE;
    cfg.BufMaxLen = (uint32_t)BLE_BUFF_MAX_LEN;
    cfg.BufNumber = (uint32_t)BLE_BUFF_NUM;
    cfg.TxNumEvent = (uint32_t)BLE_TX_NUM_EVENT;
    cfg.TxPower = (uint32_t)BLE_TX_POWER;
#if(defined(BLE_SNV)) && (BLE_SNV == TRUE)
    cfg.SNVAddr = (uint32_t)BLE_SNV_ADDR;
    cfg.SNVNum = (uint32_t)BLE_SNV_NUM;
    cfg.readFlashCB = Lib_Read_Flash;
    cfg.writeFlashCB = Lib_Write_Flash;
#endif
    cfg.ClockFrequency = CAB_LSIFQ/2;
#if(CLK_OSC32K==0)
    cfg.ClockAccuracy = 50;
#else
    cfg.ClockAccuracy = 1000;
#endif
    cfg.ConnectNumber = (PERIPHERAL_MAX_CONNECTION & 3) | (CENTRAL_MAX_CONNECTION << 2);
#if(defined TEM_SAMPLE) && (TEM_SAMPLE == TRUE)
    // Calibrate RF and internal RC according to temperature changes (greater than 7 degrees Celsius)
    cfg.tsCB = HAL_GetInterTempValue;
  #if(CLK_OSC32K)
    cfg.rcCB = Lib_Calibration_LSI; // Internal 32K clock calibration
  #endif
#endif
#if(defined(HAL_SLEEP)) && (HAL_SLEEP == TRUE)
    cfg.idleCB = BLE_LowPower; // Enable sleep
#endif
#if(defined(BLE_MAC)) && (BLE_MAC == TRUE)
    for(i = 0; i < 6; i++)
    {
        cfg.MacAddr[i] = MacAddr[5 - i];
    }
#else
    {
        uint8_t MacAddr[6];
        FLASH_GetMACAddress(MacAddr);
        for(i = 0; i < 6; i++)
        {
            cfg.MacAddr[i] = MacAddr[i]; // Use chip mac address
        }
    }
#endif
    if(!cfg.MEMAddr || cfg.MEMLen < 4 * 1024)
    {
        while(1);
    }
    i = BLE_LibInit(&cfg);
    if(i)
    {
        PRINT("LIB init error code: %x ...\n", i);
        while(1);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CRC, ENABLE );
    NVIC_EnableIRQ( BB_IRQn );
    NVIC_EnableIRQ( LLE_IRQn );
}

2.外设初始化。这里面用到了事件注册函数TMOS_ProcessEventRegister,校准任务函数tmos_start_task

void HAL_Init()
{
    halTaskID = TMOS_ProcessEventRegister(HAL_ProcessEvent);
    HAL_TimeInit();
#if(defined HAL_SLEEP) && (HAL_SLEEP == TRUE)
    HAL_SleepInit();
#endif
#if(defined HAL_LED) && (HAL_LED == TRUE)
    HAL_LedInit();
#endif
#if(defined HAL_KEY) && (HAL_KEY == TRUE)
    HAL_KeyInit();
#endif
#if(defined BLE_CALIBRATION_ENABLE) && (BLE_CALIBRATION_ENABLE == TRUE)
    // Add a calibration task, and a single calibration takes less than 10ms
    tmos_start_task(halTaskID, HAL_REG_INIT_EVENT, MS1_TO_SYSTEM_TIME(BLE_CALIBRATION_PERIOD));
#endif
//    tmos_start_task(halTaskID, HAL_TEST_EVENT, MS1_TO_SYSTEM_TIME(1000));    // Add a test task
}

3.低功耗蓝牙初始化。包含GAP参数设置(广播参数、连接参数、绑定参数等),GATT层服务的注册以及回调函数的注册

//扫描回包数据
static uint8_t scanRspData[] = {
    // complete name
    13, // length of this data
    GAP_ADTYPE_LOCAL_NAME_COMPLETE,
    'w', 'c', 'h',  '_', 'b', 'l', 'e', '_', 'u', 'a', 'r', 't',
    // connection interval range
    0x05, // length of this data
    GAP_ADTYPE_SLAVE_CONN_INTERVAL_RANGE,
    LO_UINT16(DEFAULT_DESIRED_MIN_CONN_INTERVAL), // 100ms
    HI_UINT16(DEFAULT_DESIRED_MIN_CONN_INTERVAL),
    LO_UINT16(DEFAULT_DESIRED_MAX_CONN_INTERVAL), // 1s
    HI_UINT16(DEFAULT_DESIRED_MAX_CONN_INTERVAL),

    // Tx power level
    0x02, // length of this data
    GAP_ADTYPE_POWER_LEVEL,
    0 // 0dBm
};

//蓝牙串口服务回调
/*********************************************************************
 * @fn      on_bleuartServiceEvt
 *
 * @brief   ble uart service callback handler
 *
 * @return  NULL
 */
void on_bleuartServiceEvt(uint16_t connection_handle, ble_uart_evt_t *p_evt)
{
    switch(p_evt->type)
    {
        case BLE_UART_EVT_TX_NOTI_DISABLED:
            PRINT("%02x:bleuart_EVT_TX_NOTI_DISABLED\r\n", connection_handle);
            break;
        case BLE_UART_EVT_TX_NOTI_ENABLED:
            PRINT("%02x:bleuart_EVT_TX_NOTI_ENABLED\r\n", connection_handle);
            break;
        case BLE_UART_EVT_BLE_DATA_RECIEVED:
            PRINT("BLE RX DATA len:%d\r\n", p_evt->data.length);

            //for notify back test
            //to ble
            uint16_t to_write_length = p_evt->data.length;
            app_drv_fifo_write(&app_uart_rx_fifo, (uint8_t *)p_evt->data.p_data, &to_write_length);
            tmos_start_task(Peripheral_TaskID, UART_TO_BLE_SEND_EVT, 2);
            //end of nofify back test
            PRINT("\r\n");
			for(uint16_t i=0;i<to_write_length;i++)
			{
				PRINT("%02x ", app_uart_rx_fifo.data[i]);
			}

			PRINT("\r\nble to uart\r\n");
            //ble to uart
            app_uart_tx_data((uint8_t *)p_evt->data.p_data, p_evt->data.length);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Peripheral_Init()
{
    Peripheral_TaskID = TMOS_ProcessEventRegister(Peripheral_ProcessEvent);

    // Setup the GAP Peripheral Role Profile
    {
        uint8_t  initial_advertising_enable = TRUE;
        uint16_t desired_min_interval = 6;
        uint16_t desired_max_interval = 1000;

        // Set the GAP Role Parameters
        GAPRole_SetParameter(GAPROLE_ADVERT_ENABLED, sizeof(uint8_t), &initial_advertising_enable);
        GAPRole_SetParameter(GAPROLE_SCAN_RSP_DATA, sizeof(scanRspData), scanRspData);
        GAPRole_SetParameter(GAPROLE_ADVERT_DATA, sizeof(advertData), advertData);
        GAPRole_SetParameter(GAPROLE_MIN_CONN_INTERVAL, sizeof(uint16_t), &desired_min_interval);
        GAPRole_SetParameter(GAPROLE_MAX_CONN_INTERVAL, sizeof(uint16_t), &desired_max_interval);
    }

    // Set advertising interval
    {
        uint16_t advInt = DEFAULT_ADVERTISING_INTERVAL;

        GAP_SetParamValue(TGAP_DISC_ADV_INT_MIN, advInt);
        GAP_SetParamValue(TGAP_DISC_ADV_INT_MAX, advInt);
    }

    // Setup the GAP Bond Manager
    {
        uint32_t passkey = 0; // passkey "000000"
        uint8_t  pairMode = GAPBOND_PAIRING_MODE_WAIT_FOR_REQ;
        uint8_t  mitm = TRUE;
        uint8_t  bonding = TRUE;
        uint8_t  ioCap = GAPBOND_IO_CAP_DISPLAY_ONLY;
        GAPBondMgr_SetParameter(GAPBOND_PERI_DEFAULT_PASSCODE, sizeof(uint32_t), &passkey);
        GAPBondMgr_SetParameter(GAPBOND_PERI_PAIRING_MODE, sizeof(uint8_t), &pairMode);
        GAPBondMgr_SetParameter(GAPBOND_PERI_MITM_PROTECTION, sizeof(uint8_t), &mitm);
        GAPBondMgr_SetParameter(GAPBOND_PERI_IO_CAPABILITIES, sizeof(uint8_t), &ioCap);
        GAPBondMgr_SetParameter(GAPBOND_PERI_BONDING_ENABLED, sizeof(uint8_t), &bonding);
    }

    // Initialize GATT attributes
    GGS_AddService(GATT_ALL_SERVICES);         // GAP
    GATTServApp_AddService(GATT_ALL_SERVICES); // GATT attributes
    DevInfo_AddService();                      // Device Information Service
    ble_uart_add_service(on_bleuartServiceEvt);

    // Set the GAP Characteristics
    GGS_SetParameter(GGS_DEVICE_NAME_ATT, sizeof(attDeviceName), attDeviceName);

    // Init Connection Item
    peripheralInitConnItem(&peripheralConnList);

    // Register receive scan request callback
    GAPRole_BroadcasterSetCB(&Broadcaster_BroadcasterCBs);

    // Setup a delayed profile startup
    tmos_set_event(Peripheral_TaskID, SBP_START_DEVICE_EVT);
}

4.事件处理回调函数。这里面有实现串口接收数据蓝牙notify发送

/*********************************************************************
 * @fn      Peripheral_ProcessEvent
 *
 * @brief   Peripheral Application Task event processor.  This function
 *          is called to process all events for the task.  Events
 *          include timers, messages and any other user defined events.
 *
 * @param   task_id - The TMOS assigned task ID.
 * @param   events - events to process.  This is a bit map and can
 *                   contain more than one event.
 *
 * @return  events not processed
 */
uint16_t Peripheral_ProcessEvent(uint8_t task_id, uint16_t events)
{
    static attHandleValueNoti_t noti;
    //  VOID task_id; // TMOS required parameter that isn't used in this function

    if(events & SYS_EVENT_MSG)
    {
        uint8_t *pMsg;

        if((pMsg = tmos_msg_receive(Peripheral_TaskID)) != NULL)
        {
            Peripheral_ProcessTMOSMsg((tmos_event_hdr_t *)pMsg);
            // Release the TMOS message
            tmos_msg_deallocate(pMsg);
        }
        // return unprocessed events
        return (events ^ SYS_EVENT_MSG);
    }

    if(events & SBP_START_DEVICE_EVT)
    {
        // Start the Device
        GAPRole_PeripheralStartDevice(Peripheral_TaskID, &Peripheral_BondMgrCBs, &Peripheral_PeripheralCBs);
        return (events ^ SBP_START_DEVICE_EVT);
    }
    if(events & SBP_PARAM_UPDATE_EVT)
    {
        // Send connect param update request
        GAPRole_PeripheralConnParamUpdateReq(peripheralConnList.connHandle,
                                             DEFAULT_DESIRED_MIN_CONN_INTERVAL,
                                             DEFAULT_DESIRED_MAX_CONN_INTERVAL,
                                             DEFAULT_DESIRED_SLAVE_LATENCY,
                                             DEFAULT_DESIRED_CONN_TIMEOUT,
                                             Peripheral_TaskID);

        //        GAPRole_PeripheralConnParamUpdateReq( peripheralConnList.connHandle,
        //                                              10,
        //                                              20,
        //                                              0,
        //                                              400,
        //                                              Peripheral_TaskID);

        return (events ^ SBP_PARAM_UPDATE_EVT);
    }

    if(events & UART_TO_BLE_SEND_EVT)
    {
        static uint16_t read_length = 0;
        ;
        uint8_t result = 0xff;
        switch(send_to_ble_state)
        {
            case SEND_TO_BLE_TO_SEND:

                //notify is not enabled
                if(!ble_uart_notify_is_ready(peripheralConnList.connHandle))
                {
                    if(peripheralConnList.connHandle == GAP_CONNHANDLE_INIT)
                    {
                        //connection lost, flush rx fifo here
                        app_drv_fifo_flush(&app_uart_rx_fifo);
                    }
                    break;
                }
                read_length = ATT_GetMTU(peripheralConnList.connHandle) - 3;

                if(app_drv_fifo_length(&app_uart_rx_fifo) >= read_length)
                {
                    PRINT("FIFO_LEN:%d\r\n", app_drv_fifo_length(&app_uart_rx_fifo));
                    result = app_drv_fifo_read(&app_uart_rx_fifo, to_test_buffer, &read_length);
                    uart_to_ble_send_evt_cnt = 0;
                }
                else
                {
                    if(uart_to_ble_send_evt_cnt > 10)
                    {
                        result = app_drv_fifo_read(&app_uart_rx_fifo, to_test_buffer, &read_length);
                        uart_to_ble_send_evt_cnt = 0;
                    }
                    else
                    {
                        tmos_start_task(Peripheral_TaskID, UART_TO_BLE_SEND_EVT, 4);
                        uart_to_ble_send_evt_cnt++;
                        //PRINT("NO TIME OUT\r\n");
                    }
                }

                if(APP_DRV_FIFO_RESULT_SUCCESS == result)
                {
                    noti.len = read_length;
                    noti.pValue = GATT_bm_alloc(peripheralConnList.connHandle, ATT_HANDLE_VALUE_NOTI, noti.len, NULL, 0);
                    if(noti.pValue != NULL)
                    {
                        tmos_memcpy(noti.pValue, to_test_buffer, noti.len);
						PRINT("uart to ble notify\r\n");
						for(uint16_t i=0;i<read_length;i++)
						{
							PRINT("%02x ",to_test_buffer[i]);
						}
						PRINT("\r\n");
                        result = ble_uart_notify(peripheralConnList.connHandle, ¬i, 0);
                        if(result != SUCCESS)
                        {
                            PRINT("R1:%02x\r\n", result);
                            send_to_ble_state = SEND_TO_BLE_SEND_FAILED;
                            GATT_bm_free((gattMsg_t *)¬i, ATT_HANDLE_VALUE_NOTI);
                            tmos_start_task(Peripheral_TaskID, UART_TO_BLE_SEND_EVT, 2);
                        }
                        else
                        {
                            send_to_ble_state = SEND_TO_BLE_TO_SEND;
                            //app_fifo_write(&app_uart_tx_fifo,to_test_buffer,&read_length);
                            //app_drv_fifo_write(&app_uart_tx_fifo,to_test_buffer,&read_length);
                            read_length = 0;
                            tmos_start_task(Peripheral_TaskID, UART_TO_BLE_SEND_EVT, 2);
                        }
                    }
                    else
                    {
                        send_to_ble_state = SEND_TO_BLE_ALLOC_FAILED;
                        tmos_start_task(Peripheral_TaskID, UART_TO_BLE_SEND_EVT, 2);
                    }
                }
                else
                {
                    //send_to_ble_state = SEND_TO_BLE_FIFO_EMPTY;
                }
                break;
            case SEND_TO_BLE_ALLOC_FAILED:
            case SEND_TO_BLE_SEND_FAILED:

                noti.len = read_length;
                noti.pValue = GATT_bm_alloc(peripheralConnList.connHandle, ATT_HANDLE_VALUE_NOTI, noti.len, NULL, 0);
                if(noti.pValue != NULL)
                {
                    tmos_memcpy(noti.pValue, to_test_buffer, noti.len);
                    result = ble_uart_notify(peripheralConnList.connHandle, ¬i, 0);
                    if(result != SUCCESS)
                    {
                        PRINT("R2:%02x\r\n", result);
                        send_to_ble_state = SEND_TO_BLE_SEND_FAILED;
                        GATT_bm_free((gattMsg_t *)¬i, ATT_HANDLE_VALUE_NOTI);
                        tmos_start_task(Peripheral_TaskID, UART_TO_BLE_SEND_EVT, 2);
                    }
                    else
                    {
                        send_to_ble_state = SEND_TO_BLE_TO_SEND;
                        //app_drv_fifo_write(&app_uart_tx_fifo,to_test_buffer,&read_length);
                        read_length = 0;
                        tmos_start_task(Peripheral_TaskID, UART_TO_BLE_SEND_EVT, 2);
                    }
                }
                else
                {
                    send_to_ble_state = SEND_TO_BLE_ALLOC_FAILED;
                    tmos_start_task(Peripheral_TaskID, UART_TO_BLE_SEND_EVT, 2);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events ^ UART_TO_BLE_SEND_EVT);
    }
    // Discard unknown events
    return 0;
}

5.数据收发应用串口初始化。这里使用到UART3.

/*********************************************************************
 * @fn      app_uart_init
 *
 * @brief   init uart
 *
 * @return  NULL
 */
void app_uart_init()
{
    //tx fifo and tx fifo
    //The buffer length should be a power of 2
    app_drv_fifo_init(&app_uart_tx_fifo, app_uart_tx_buffer, APP_UART_TX_BUFFER_LENGTH);
    app_drv_fifo_init(&app_uart_rx_fifo, app_uart_rx_buffer, APP_UART_RX_BUFFER_LENGT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0};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0};

    //uart3 ini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USART3 TX-->B.10  RX-->B.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6.主函数。这里main()的最后循环执行 TMOS_SystemProcess(),保证 TMOS 持续运行。app_uart_process处理串口接收及发送,并将接收到数据蓝牙发送。

void app_uart_process(void)
{
    uint8_t data;
    __disable_irq();
    if(uart_rx_flag)
    {
        tmos_start_task(Peripheral_TaskID, UART_TO_BLE_SEND_EVT, 2);
        uart_rx_flag = false;
    }
    __enable_irq();

    while(app_drv_fifo_length(&app_uart_tx_fifo))
    {
        app_drv_fifo_read_to_same_addr(&app_uart_tx_fifo, (uint8_t *)&data, 1);
        USART_SendData(USART3, 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 waiting for sending finish */
        {
        }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func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Delay_Init();
#ifdef DEBUG
    USART_Printf_Init( 115200 );
#endif
    PRINT("%s\n", VER_LIB);
    WCHBLE_Init();
    HAL_Init();
    GAPRole_PeripheralInit();
    Peripheral_Init();
    app_uart_init();
    while(1)
    {
        TMOS_SystemProcess();
        app_uart_process();
    }
}

三.测验

      编译烧录后运行。蓝牙广播如下:

图1:蓝牙广播

      连接后,蓝牙串口服务如下:

图2:蓝牙串口服务

      在nrf connect工具端打开消息通知使能,发送数据,串口端(UART3,图3右侧)将收到数据打印出来。在串口发送数据(UART3),可以看到左侧打印出调试日志并收到蓝牙数据通知如图4.

图3:串口日志。左侧调试串口,右侧数据通讯接收发送串口
图4:蓝牙串口服务调试

      至此,实现WCH蓝牙串口服务功能,熟悉了对沁恒蓝牙功能的使用。

网友A:
更多关于TMOS及协议栈使用可参考阅读官方文档。

他有中文文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多关于TMOS及协议栈使用可参考阅读官方文档。 他有中文文档吗?

有的,SDK路径下,目前是\CH32V20xEVT\EVT\EXAM\BLE\沁恒低功耗蓝牙软件开发参考手册.PDF

网友:
蓝牙和freertos能否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