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无线调试器之牛刀小试---参数修改+串口小测

楼主:
    其实,昨晚一开始弄了一下,并没有调通。按照说明书,明明接收机的绿灯已经常亮了,发送机的蓝灯也长亮了,但是回发并没有成功。自发自收,没有任何数据。没有办法,只好,按照 Vllink Basic2 固件更新 的方法,更新了一遍固件。得说明一点,更新固件最好是用win10系统的电脑,自带的浏览器!!!

    先看运行配置:

这是我的发送机一开始的参数:

    Mode=wired
Mode_Quick_Switch=enable
AS_ARM_MBED=disable
Vref_Voltage_mV=3300
Dap_Resp_Overtime_Discard=auto
Srst_Clear_Attach_Write=auto
Mac_Addr=7D-88-0D-34-76-6C
Wireless_Host_SSID=Vllink-7D880D34766C6C00
Wireless_Host_Password=FD7E29289F37CBD3
Wireless_Device_SSID=Vllink-143CCDF5766C6C00
Wireless_Device_Password=94CAE9E99F37CBD3
Wireless_ATTR=[wifi]
Wireless_Host_Channel=165

这是我的接收机一开始的配置参数(接收机先按住按键,再插上USB才行):

Mode=wirelesshost
Mode_Quick_Switch=enable
AS_ARM_MBED=disable
Vref_Voltage_mV=3300
Dap_Resp_Overtime_Discard=auto
Srst_Clear_Attach_Write=auto
Mac_Addr=14-3C-CD-F5-76-6C
Wireless_Host_SSID=Vllink-143CCDF5766C6C00
Wireless_Host_Password=94CAE9E99F37CBD3
Wireless_Device_SSID=
Wireless_Device_Password=
Wireless_ATTR=[wifi]
Wireless_Host_Channel=165

按照官方给的配置方法,修改对应的参数即可。

    看到模式不对(很可能是刚收到时,弄了一下,弄错模式了),我重新上电,按照 模式介绍及切换 双击按键,修改到所需的模式。后面测试了一下,可以自发自收了。

       今天,趁着周末外面大太阳的时间,我们来对 高速无线调试器 的出口通信做一个小测试。

      这是发送主机,直接链接电脑。

这是接受从机,连接其他电源,并且,串口的TXD和RXD通过短路帽短接起来,实现自发自收。我们来测试丢包率。

这是测试准备的视频: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VID_20240707_142429

开始测试:

截图显示,波特率 115200 时,10W字节的自发自收,没有丢包。丢包率为0

我们再往上增加波特率:

截图显示,波特率 921600 时,10W字节的自发自收,没有丢包。丢包率为0!

我们再往上增加波特率:

截图显示,波特率 2000000时,10W字节的自发自收,没有丢包。丢包率为0!

   可以说明,高速无线调试器的丢包率为0!!!一方面,是距离近(主机从机像个而1米左右)。另一方面是选择的是干扰少的信道。更重要的一点是厂家的产品做的不错,软硬件优化的很好!,值得推荐!!!

    串口测试已经测试完毕了,下一节,我们测试DAP下载,看看结果怎么样。

网友A:
这个测试不错,说明还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试不错,说明还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丢包

下次测试 抗干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