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i.MX93开发板】异构核间通讯--3 Windows环境下调试M33

楼主:
M33 的SDK是以Cmake进行构建的,同时看官方SDK中的编译脚本也有适配Windows的bat文件,所以本篇就尝试在Windows平台对IMX93的M33核心进行开发和调试。

1 windows编译工具链安装

官网下载windows版本编译器

配置环境变量

查看tools/armgcc.cmake文件可知Cmake会从环境变量ARMGCC_DIR中查找编译器的目录。

 解压gcc-arm-none-eabi-9-2019-q4-major-win32到本地并配置环境变量。

mingw32安装

尝试调用\SDK_1_0_0_ATK-DLIMX93\SDK_1_0_0_ATK-DLIMX93\boards\atk-dlimx93\00_demo_example\01_hello_world\armgcc\build_debug.bat进行编译

出现错误提示找不到mingw32-make,通过查看bat脚本内容可以编译过程是通过Cmake先生成Make File文件,然后再通过make进行编译。

if exist CMakeFiles (RD /s /Q CMakeFiles)
if exist Makefile (DEL /s /Q /F Makefile)
if exist cmake_install.cmake (DEL /s /Q /F cmake_install.cmake)
if exist CMakeCache.txt (DEL /s /Q /F CMakeCache.txt)
cmake -DCMAKE_TOOLCHAIN_FILE="../../../../../tools/cmake_toolchain_files/armgcc.cmake" -G "MinGW Makefiles" -DCMAKE_BUILD_TYPE=debug  .
mingw32-make -j 2> build_log.txt

因此还需要安装mingw32工具链。这里我直接使用之前下载过的x86_64-8.1.0-release-posix-seh-rt_v6-rev0版本。解压并配置到path环境变量中。这里主要使用的是make工具,gcc的版本就不关系了。

编译测试

再次执行build_debug.bat脚本进行编译,可以看到已经可以正常编译了,输出文件在debug目录。

2 Windows环境调试

Jlink驱动和补丁安装

这部分操作跟Ubuntu的安装方式类似,可以参照上一篇文章【正点原子i.MX93开发板】异构核间通讯--2 Ubuntu环境下使用GDB调试M33  进行,主要差别就是对应软件都切换到windows平台的。

测试Jlink连接

使用JLinkGDBServer

运行J-Link GDB Server V7.52d GUI程序,进行相关参数配置后点击OK启动。

这部分跟Ubuntu的操作类似,启动GDB调试程序并加载测试。

网友A:
mingw32安装看着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gw32安装看着挺麻烦的

1下载工具链+2解压+3配置环境变量

网友:
这个这个i给这个这个i给这个这个i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