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环矢量在低频下的恒转矩输出有震荡问题?

楼主:
现在一台变频器开环矢量控制,要求实现额定转速下的恒转矩输出,在10Hz还可以实现额定电流的输出,但是到了5Hz,可能控制不住了,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开始波动,输出频率也开始有几个Hz的波动,针对这种问题想请教是哪方面的问题,是电机控制底层核心开环矢量在低频难以控制住的原因,还是参数调整的问题,再或者是需要闭环控制?是否在低频下提高载频是否会有所改善?

网友A:
个人认为频率过低导致输出与电源之间形成相差耦合,当然最好提高频率,最低转速下不是一定对应最低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频率过低导致输出与电源之间修成相差耦合,当然最好提高频率,最低转速下不是一定对应最低频率的。 ...

修成相差耦合是什么意思?做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检测电机在额定转速下的恒转矩输出。

网友:
新手路过,留言占楼,学习一下大佬们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