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异性焊盘的难题

楼主:
最近用到TI的一款电源芯片,使用TI官方的Ultra Librarian封装库生成了KiCAD的封装,原理图画好后在PCB里发现无法为焊盘布线和铺铜(绿框内)。

原因是由于异形焊盘使用了圆形焊盘加异形多边形的方式做的,多边形又属于禁止布线的区域,圆形焊盘里的线就无法引出来。

我尝试过将多边形的网络修改为焊盘对应的网络,虽然这很不合理,可是它依然无法布线。

KiCAD也能绘制特殊焊盘,比如倒角矩形,理论上能实现和这个器件焊盘一样的形状。不过我在尝试实现的时候发现倒角最多只能实现50%,再大也会限制在50%。这样画出来的焊盘又差一点点不能实现了,很无语。

你们在用KiCAD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这是对应的封装库:

Ultra Librarian for TI

网友A:
Ultra Librarian生成封装针对OrCAD、AD的用的比较多

异性焊盘出问题估计也难免了

KiCAD直接画吧

网友B:
根据以前在AD上碰到过类似问题的经验,建议打开所有层可见,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区域是否有其他属性的元件被隐藏了,导致自动躲避

网友B:
也可以看一下Design rules设置,以及看看焊盘和铺铜等的网络属性是否有其他属性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以前在AD上碰到过类似问题的经验,建议打开所有层可见,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区域是否有其他属性的元件被隐 ...

AD是好用的,AD的焊盘同样是一个圆形焊盘+一个多边形,它在画线的时候会自动把多边形的网络设置成和焊盘相同,画线不受影响,DRC也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看一下Design rules设置,以及看看焊盘和铺铜等的网络属性是否有其他属性存在

可以确实KiCAD里遇到的就是多边形和焊盘在同一处的原因,KiCAD里没找到相应的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Ultra Librarian生成封装针对OrCAD、AD的用的比较多 异性焊盘出问题估计也难免了   在KiCAD ...

现在想直接画,不过用倒角矩形正好差一点画不出来,如果倒角没有最大50%的限制就好了。

网友:
在PCB中修改封装对应多边形的网络,比如焊盘2处的多边形网络修改为GND,这时铺铜和布线是没问题的。不过其它焊盘对应的多边形,比如"Net-(U15-EN)"修改网络后没有反应,好像多边形的“Net-(U15-EN)”和焊盘的“Net-(U15-EN)”不匹配,不过通过文字来看它俩是一样的。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找到一个办法,让铺铜和多边形结果,在红框区域画一个多边形,网络设置成与铺铜相同的网络。画好是下边这种,缺点是DRC时会报一大堆错误。

不透明的是多边形,透明的是铺铜。

网友C:
drc检查报错吧~修改规则会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drc检查报错吧~修改规则会好吗

不知道应该修改哪个地方,有的怕修改后其它地方短路也不报错。

网友C:
这种问题建议把这部分单独拉出来 然后针对这部分特殊debug

就和代码一样 孤立出这部分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建议把这部分单独拉出来 然后针对这部分特殊debug 就和代码一样 孤立出这部分实验

问题已经确定了,只是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使用特殊形状焊盘:

进入封装编辑模式,先创建一个焊盘,比如Pin1,选中后,按下Ctrl+E进入焊盘编辑模式,使用多边形区域绘制填充区域,闭合后再次按下Ctrl+E退出焊盘编辑模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