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软件的时间分析》书友问答接龙 第三集:操作系统

楼主:
从主题看,似乎还是一章似乎和时间没有关系的铺垫章节?

《嵌入式软件的时间分析》的书友们(@luyism @常见泽1 @数码小叶 @hehung@qinyunti ):

需在本周内阅读完书籍的第三章节 操作系统 ,跟帖参与问答接龙互动:

(1)第一位跟帖发起本章问题,第二位解答第一位发起的问题,第三、四位继续问答接龙;

(2)最后一位是章节总结角色,以文字或者思维导图的形式,对本章进行总结。至此章节互动结束。

注意:发起的问题,对解题者理解、学习本章内容有切实意义;发起的问题不可重复。

活动交流群

论坛有开设汽车电子交流群,欢迎感兴趣的小伙伴,微信添加“helloeeworld”为好友,对话:加入汽车电子交流群,入群交流。

扫码,对话:加入汽车电子交流群。

网友A:
系统章节中,进程和线程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章节中,进程和线程的区别?

以学校时就学习过的概念,一句话总结就是

进程是资源分配的最小单位(即进程拥有独立的堆等资源);

线程是代码运行的最小单位(即任意一个时刻只有一个线程独占CPU运行(对于单核而言),多个线程轮流占用CPU运行)

网友:
OSEK/VDX的基本调度策略有哪些,它们如何影响任务的优先级和执行顺序?

网友:
OSEK/VDX的基本调度策略包括完全抢占式和非抢占式,‌它们通过定义任务组和任务属性来影响任务的优先级和执行顺序。‌

完全抢占式调度策略:‌一旦比当前任务优先级更高的任务进入就绪状态,‌当前任务便会被抢占。‌等高优先级任务执行完后,‌被抢占的低优先级任务才从被抢占的位置上继续执行。‌

非抢占式调度策略:‌这种策略下,‌任务的执行顺序一旦确定,‌就会一直执行到任务完成,‌不会被其他高优先级任务的到来所中断。‌非抢占式调度适用于执行时间较长且不需要频繁切换的任务。‌

网友:
本章首先介绍了不使用操作系统的优势,以及使用操作系统的优势,还介绍了OSEK/VDX和POSIX这两种规则的操作系统,都是汽车行业会使用的。对协作式和抢占式多任务做了利弊分析,最后讲解了POSIX中的进程和线程。

本章节介绍的相对简单,因为一个学习一个系统不是一个短短的章节就能说明清楚的,作者只是找出了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做了分析说明,相对系统进一步掌握,还需要专门的查看相关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