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参数相关

楼主:
关于PCB的体电阻率和表面电阻定义,感觉不好理解。

有称表面电阻是1平方米的(正方形)对边,测试的结果。话说两根线见距离不是1m,我可以按比例缩小吗?两条走线的平行长度不足1m,我是该把表面电阻放大,还是缩小?

先讨论下表面电阻是1平方米的正方行对边的电阻这个说法正确吗?

有朋友能说清楚这两个参数的定义吗?

网友A:
两个单位不一样

体电阻率是欧姆厘米,单位为Ω·cm
表面电阻是欧姆每平方,单位Ω/square,面积为1平方单位,可以是平方厘米、平方米等

网友:
走线长度不足1米时,不需要按照比例缩放表面电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单位不一样 体电阻率是欧姆厘米,单位为Ω·cm 表面电阻是欧姆每平方,单位Ω/squ ...

这个单位还是对不上,我想知道怎么定义。

网友:
【关于PCB的体电阻率和表面电阻定义,感觉不好理解】

体积电阻率是物质的特性,定义为某种物质单位截面积单位长度的电阻。

表面电阻率是物质表面的特性,定义为某种物质表面单位宽度单位长度的电阻。

网友:
【先讨论下表面电阻是1平方米的正方行对边的电阻这个说法正确吗?】

表面电阻率是单位宽度单位长度的电阻,表面电阻率的单位在国际单位制中是欧姆。

表面电阻率的测量,是在该物质表面上放置两个长为L,距离为d的电极,测量出两个电极之间的电阻Rs,表面电阻率 ρs=Rs*L/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位还是对不上,我想知道怎么定义。

【先讨论下表面电阻是1平方米的正方行对边的电阻这个说法正确吗?】

上一个回复说明表面电阻率 ρs=Rs*L/d。因为L的单位是长度单位,d的单位也是长度单位,所以表面电阻率的单位与电阻的单位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讨论下表面电阻是1平方米的正方行对边的电阻这个说法正确吗?】 上一个回复说明表面电阻率 & ...

版主的意思是表面电阻和表面电阻率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表面电阻率的单位不像电阻率那样,是欧姆*长度单位,而是以欧姆为单位。如果计算PCB板上两个平行导线之间的电阻,可以取平行长度和距离乘以表面电阻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位还是对不上,我想知道怎么定义。

【这个单位还是对不上】

体积电阻率的单位是 Ωm,当然也可以使用Ωcm。图中标注成 Ω-cm,使用“-”代替乘号,不够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意思是表面电阻和表面电阻率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表面电阻率的单位不像电阻率那样,是欧姆*长度单 ...

【版主的意思是表面电阻和表面电阻率应该是一样的】

表面电阻和表面电阻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量,只不过单位相同,万勿混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意思是表面电阻和表面电阻率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表面电阻率的单位不像电阻率那样,是欧姆*长度单 ...

【如果计算PCB板上两个平行导线之间的电阻,可以取平行长度和距离乘以表面电阻计算?】

在7楼已经给出了表面电阻率的计算公式 ρs=Rs*L/d,如果已知表面电阻率要求电阻,只需要将表面电阻率乘以两导线之间距离再除以导线的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位还是对不上,我想知道怎么定义。

网友:
确实如版主所说,万物皆可混肴,这个简单定义,还是如同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