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 让电机转起来这件事,你是怎么做的?

楼主:
80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2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如果稍微留意下身边的环境,就能发现很多地方都有电机的身影。而这些应用的背后,就是我们电子工程师大展身手的地方。

那么,在让电机转起来这件事上,你用了多长时间?你是怎么做的呢?

如果没有思路,建议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分享:

  • 看过电机驱动相关的书籍、教程推荐
  • 自己让电机转起来的一些难忘经验或心情
  • 如何搞懂了晦涩难懂的概念
  • 怎么看电机驱动未来的发展

......

欢迎跟帖讨论~~

管管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些电机入门的好资料:

电机控制基础Dummies

薄薄一本书,类似漫画风格,却蕴含着非常专业的电机相关知识。不仅讲到了如何识别电机类型、BLDC电机的兴起、电机控制器的工作原理,无刷电机驱动器类型比较、电机控制算法以及电机驱动应用领域及实例,更说明了一些电机驱动的未来趋势。如果都这么学技术,会不会兴趣值能冲破1000!

先进的电机驱动方案分享

无刷直流电机及其驱动:设计考虑因素和挑战

电机控制技术文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自带驱动的点击,直接用厂商提供的上位机,然后调一些参数,电机就转起来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做过下面几种,看好电机驱动控制钱途

斩波方式控制双向可控硅驱动交流串激电机(用于吸尘器)

脉冲方式控制MOSFET驱动舵机

MOSFET(H桥)驱动直流有刷电机

MOSFET和SPM(三相全桥)驱动直流无刷电机

IGBT模块(三相全桥)驱动三相伺服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过下面几种,看好电机驱动控制钱途 斩波方式控制双向可控硅驱动交流串激电机(用于吸尘器) 脉冲方 ...

看着经验挺丰富的呀~分享分享你在这些电机控制方面的经验呗~有啥比较需要注意的事项?或者遇到过什么麻烦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经验挺丰富的呀~分享分享你在这些电机控制方面的经验呗~有啥比较需要注意的事项?或者遇到过什么麻烦 ...

各位论坛中的大佬面前岂敢班门弄斧~~~

高性能的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器在设计时考虑一些技术点(三相全桥MOSFET驱动控制中元器件参数选择,寄生参数影响,功耗及热耗,死区、温度、换相时序,反向电动势在电机频繁高速启动、停止时对MOSFET的影响,利用MOSFET Rds_on采集相电流及信号补偿等),不过BLDC弄懂了的话很多产品的主要技术点都相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自带驱动的点击,直接用厂商提供的上位机,然后调一些参数,电机就转起来了。

有推荐的这方面的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推荐的这方面的书吗?

没研究过底层的驱动电路,所以没有相关书籍推荐。

网友:
当年的电机拖动,专业程度较高,要学不同类型电机特点,电机控制方式,一个PID要学明白就很厉害了,现在都用上集成芯片了,用起来应该简单多了,芯片计算速度快了,调起来也简单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用到的电机种类挺多的,但还真没去细细研究过其中的技术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引用 网友B:
做过下面几种,看好电机驱动控制钱途 斩波方式控制双向可控硅驱动交流串激电机(用于吸尘器) 脉冲方 ...

做过的电机可真多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做过的电机可真多呀

也就是之前公司产品中用到的,电机看起来多,从硬件角度也就那么几种拓扑机构

吸尘器:交流有刷电机,直流有刷电机,舵机,直流无刷电机,步进电机

电动工具:交流有刷电机,直流无刷电机

辅助转向系统(EPS):直流无刷电机

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之前公司产品中用到的,电机看起来多,从硬件角度也就那么几种拓扑机构 吸尘器:交流有刷电机, ...

你觉得入门款的话可以先从哪方面入手?电机拓扑结构是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入门款的话可以先从哪方面入手?电机拓扑结构是指??

个人感觉,最简单就是通过直流有刷电机入门,采用全桥拓扑结构,也就说H桥。

小功率的电机直接用全桥gate driver就可以驱动。大功率的用gate driver + H 桥驱动,控制时序和换相简单。

交流有刷电机的软硬件控制简单,但是应用面较少,主要是用在家电和电机软启动器。

交流有刷电机的功率超过1400W之后,如果要线性调速(通过斩波方式,双向可控硅驱动电机),EMI的谐波测试(harmonic)中大概是70° ~ 130°时多次谐波(尤其是三次谐波)不容易通过,需要通过软硬件的设计避开这个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入门款的话可以先从哪方面入手?电机拓扑结构是指??

直流无刷电机采用的主要是三相全桥拓扑结构,设计起来比H桥复杂,从程序角度:电机转动只占程序的一小半,大部分程序需要做电机驱动保护。

个人案例:

直流有刷电机和交流有刷电机的软硬件曾经都做过,难度不大。

但是直流无刷电机只能做硬件,软件尝试过但是未曾达到量产地步(主要还是个人水平太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最简单就是通过直流有刷电机入门,采用全桥拓扑结构,也就说H桥。 小功率的电机直接用全桥g ...

谢谢分享~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目前来说,电机还是分很多类,一般的直流有刷的我都是直接通电,然后PWM调节,BLDC就是 标准的六步换相实现驱动端的至于FOC目前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来说,电机还是分很多类,一般的直流有刷的我都是直接通电,然后PWM调节,BLDC就是 标准的六步换相实现 ...

谢谢分享~~~关于FOC,有需要什么资料都可以呼叫我呀~也欢迎来分享你的学习心得~~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因为工作是芯片公司的万金油AE,所以经常临时被抽调去做什么。

首先先去看自家电机驱动的手册,先撸一个代码确保驱动能用

其次,研究电机驱动到底用在哪里,比如用在车窗上,需要什么功能Ripple couting还是什么

再去找资料,这个东西是怎么设计的,我们芯片内部的东西是否可以支持这些功能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电机控制基础Dummies  这个链接要额外注册?方便直接下载放到帖子里吗

网友:
大学有门课 电机拖动与基础  ,可以参考下

网友:
点评 | ||||||||||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