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09驱动模块为啥EN引脚接12v,灯可以亮,但是接单片机引脚PWM调光,灯就不亮?

楼主:
lm3409驱动模块为啥EN引脚接12v,灯可以亮,但是接单片机引脚PWM调光,灯就不亮?亮了输入电压有12v,EN引脚直接接高电平,灯可以点亮,但是EN引脚接单片机的引脚,做PWM调光,但是灯却不亮,请问为啥,我检查了电路没有虚焊啊

网友A:
【EN引脚接12v,灯可以亮,但是接单片机引脚PWM调光,灯就不亮?

你那个单片机电源电压多少?连12V的一半都不到吧?单片机可没有输出比电源电压更高的电压的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N引脚接12v,灯可以亮,但是接单片机引脚PWM调光,灯就不亮? 你那个单片机电源电压多少?连12V的一半 ...

EN引脚接3.3v电压 也能点亮光源,EN使能端电压不足导致光源不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N引脚接3.3v电压 也能点亮光源,EN使能端电压不足导致光源不亮,

【EN引脚接3.3v电压 也能点亮光源,EN使能端电压不足导致光源不亮】

把你那个“lm3409驱动模块”说明书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N引脚接3.3v电压 也能点亮光源,EN使能端电压不足导致光源不亮】 把你那个“lm3409 ...

  我测量的EN引脚的电压低于0.5V,所以我挑个线接3.3v可以点亮,我奇怪的是为啥EN引脚会低于0.5V,因为我按照正确的模块画的电路板,他那个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量的EN引脚的电压低于0.5V,所以我挑个线接3.3v可以点亮,我奇怪的是为啥EN引脚会低于0.5V ...

【因为我按照正确的模块画的电路板,他那个就可以】

抱歉,读不懂你5楼所说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量的EN引脚的电压低于0.5V,所以我挑个线接3.3v可以点亮,我奇怪的是为啥EN引脚会低于0.5V ...

如果通过占空比调整输出,可以看看规格内容,对比一下设计

C3190701_LED驱动_LM3409N-NOPB_规格书_WJ1040504 (1).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量的EN引脚的电压低于0.5V,所以我挑个线接3.3v可以点亮,我奇怪的是为啥EN引脚会低于0.5V ...

单片机输出的引脚PA00电压低于0.5V, 波形抓了没?看一下实际输出的PWM波形以及频率

网友:
用EN引脚来控制输出是有要求的,即信号必须维持足够长的时间才有效,器件手册中应该会有相关参数说明。

调光居然用EN?实在不可思议,先阅读器件手册确认此法是否属于正常用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