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用单片机驱动光耦,从而驱动继电器有一些疑惑

楼主:
在参考设计继电器模块时,遇到了问题,单片机是STM32F407,想用I/O口控制光耦(本人主要负责硬件方向,对于单片机开发了解不多)

首先是,据队友描述,单片机最大可承受电压是3.3V,但是驱动光耦用电压5V,在嘉立创找参考时,发现如下设计

描述是5-7.5V电源,IN接单片机I/O,查阅发光二极管和光耦压降,好像是1V左右,那么如果使用超过5.3V的电源,难道不会烧毁单片机吗,查找资料时,又发现说是可以据单片机情况直接驱动,但是要求电流足够大;

其次,在驱动三极管(本人使用的是s9013)的部分,三极管发射极与电源连了一个二极管续流保护,找到的参考中有用1N4148,也有用SS34,还有用1N4007的。这三种二极管在5V驱动songle继电器应该优先选择哪一种?

肖特基二极管和开关二极管,查阅资料好像都是可以用于续流二极管。

最后,有直接单片机驱动开关二极管控制继电器开关,也有加光耦隔离的,好像是光耦隔离可以避免干扰,防止三极管导通使继电器工作,更好一点,看到有些设计是再用一个三极管驱动光耦,那如果三极管又受到干扰,那光耦不久没什么意义了吗?

网友:
单片机是STM32F407,想用I/O口控制光耦(本人主要负责硬件方向,对于单片机开发了解不多-----------

硬件小白,你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同楼上,其实楼主要了解的知识点都是属于硬件攻城狮范畴,先了解一下用到的各分立元器件的特性参数

网友:
【据队友描述,单片机最大可承受电压是3.3V,但是驱动光耦用电压5V,在嘉立创找参考时,发现如下设计】

应该说“单片机电源电压为3.3V”,而不是“单片机最大可承受电压是3.3V”。

电源电压3.3V,单片机可以驱动光耦,但单片机需要能够输出够光耦使用的电流,其次首帖图中的R1R3数值要修改。

网友:
【这三种二极管在5V驱动songle继电器应该优先选择哪一种?】

使用何种型号二极管,要看继电器通过多大电流。如果继电器绕组电流电压都很小,那么这三种型号都可以用。

网友A:
【最后,有直接单片机驱动开关二极管控制继电器开关】

单片机驱动开关二极管控制继电器?前所未闻。

网友A:
【看到有些设计是再用一个三极管驱动光耦,那如果三极管又受到干扰,那光耦不久没什么意义了吗?】

楼主还没有弄清楚“干扰”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有直接单片机驱动开关二极管控制继电器开关】 单片机驱动开关二极管控制继电器?前所未闻。

啊,这个是打错字了,是三极管作开关,用单片机驱动,不是二极管

网友:
有点乱,感觉楼主担心很多,但又没明白。

其实驱动光耦就是要提供足够的电流和电压。具体可以参考光耦的资料。

所以led1 led2不是必须的。r1,r3作为限流可以用。驱动这个光耦一般加个三极管好些。因为光耦的电流都比较大,有些单片机IO驱动电流可能不够。这里可以加个npn的三极管比如8050,9013之类的扩大驱动电流,贴片的也可以。加了三极管后r1,r3的上端可以直接加5V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这个是打错字了,是三极管作开关,用单片机驱动,不是二极管

采用单片机GPIO驱动NPN三极管,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初级线圈是常规用法,没啥问题

网友:
单片机驱动能力,你得看一下单片机的数据手册,STM32F407,可以配置为推挽或者开漏输出,他们的驱动能力不一样。当然常规是需要接一下三极管,或者是MOS管也提高驱动能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翻了一下资料,这里有一篇文章介绍非常详细【STM32F407开发板用户手册】第15章 STM32F407的GPIO基础知识 ...

非常感谢,这段时间也在了解这方面知识,以前都只是了解运放和电源方面的知识,关于单片机的了解还是很有限,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些设计是再用一个三极管驱动光耦,那如果三极管又受到干扰,那光耦不久没什么意义了吗?】 楼主 ...

目前学习了解来看,光耦是隔离电气作用,个人感觉好理解点,就是起到的是隔离两个不同地的效果,但这个也要求设计中有两个独立的电源,所以光耦隔离的是这两个独立电源可能的干扰。

网友:
MCU是3V供电,那么系统中必然有3V电源,那直接用3V电源驱动光耦即可,为何要用5V?非要用5V,最好的办法是用三极管做驱动元件,楼主图属于变通法,并无成本上的优势。

网友D:
至于说的电压问题,光耦的驱动电压和MCU的工作电压显然不是一回事,楼主帖中的图有个问题,即Vcc的标注问题,系统中有多个电压时,标号应指明是哪个电源,比如Vcc5和Vcc3来加以区分。

那么3V系统非要用楼主帖中的电路以5V去驱动光耦是否安全呢?答案在于电流而非电压。MCU的IO通常都存在钳位二极管,只要钳位电流不超出钳位二极管的耐受电流就没事,即楼主帖中的限流电阻取值下限要注意。

网友:
楼主的其它问题,鉴于楼主的提问过于混乱,显然缺乏相关的基础知识。建议楼主不妨分开发帖提问,组织语言时先想清楚如何准确描述,该配图务必配图。想清楚再发帖本身就是个学习与实践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至于说的电压问题,光耦的驱动电压和MCU的工作电压显然不是一回事,楼主帖中的图有个问题,即Vcc的标注问题 ...

       目前光耦隔离的防干扰已经了解,但是因为参加电赛制作模块一般就用一个电源,所以光耦隔离的意义可以说是没有,最终设计的模块直接使用单片机开关三极管,以实现继电器的驱动,经过实际测试,可以使用,效果良好。

        3.3V原因是单片机上ADC部分供电是3.3V,不能承受大的电压,但是单片机的IO口有钳位二极管保护(受这部分启发,后面在一道题目的设计中采用了类似的原理),一般来讲,短时间不高于3.6伏的极限值是可以接受的(当然最好不要超过3.3V)。至于电流部分,目前正在研究机理(当然,我们的单片机这段时间已经在电流上吃过教训了,使用单片机驱动两个DDS模块,输出电流不足以满足两个模块的需求,后面用学生电源检测,应该是过流了,最后导致单片机电源烧毁,因为单片机和DDS不是我设计的,所以对于其了解不多,以后也在强化研究买来的模块设计)。老师说的很对,看电路图确实直接用单片机输出3.3V驱动光耦就行了,唯一有问题的可能就是单片机的输出电流有的不够启动光耦二极管,这或许是这些光耦设计采用外接电源辅助驱动的原因,这样一来,又使用一个三极管扩流来驱动光耦的设计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啊,此外续流二极管是在集电极,当时打错了。平时不太习惯打大段文字,经常会打错东西。

        至于二极管的选型,最终选择了1N4007(因为手头的这个最多),个人理解是下电后用于继电器电感放电,只要可承受电流足够就都可以使用。

       基础知识有些在课上所学确实不牢,个人感觉还是多上手实际测试研究。个人习惯于理论分析,设计实践,最后再理论复盘和分析原因。发帖时还在研究理论,所以没有自己做的图,帖中的电路并不是我画的,当时是找的参考。因为一开始遇到的问题有点多,所以描述确实混乱,以后回注意。

       这段时间忙于准备比赛,有点忙,打算之后慢慢来研究这方面的细节

网友:
猜你喜欢

报名最后一周!2025 英飞凌消费、计算与通讯创新大会-北京站
会议时间:3月18日(周二)09:30签到
参会奖励:电动螺丝刀套装、户外登山包、京东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