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8870:4.5A直流有刷电机驱动IC数据手册

楼主:
HR8870芯片描述

HR8870是一款直流有刷电机驱动器,适用于打印机、电器、工业设备以及其他小型机器。两个逻辑输入控制H桥驱动器,该驱动器由四个N-MOS组成,能够以高达4.5A的峰值电流双向控制电机。利用电流衰减模式,可通过对输入进行脉宽调制(PWM) 来控制电机转速。如果将两个输入均置为低电平,则电机驱动器将进入低功耗休眠模式。

HR8870集成电流限制功能,该功能基于模拟输入VREF以及ISEN引脚的电压。该器件能够将电流限制在某一已知水平,这可显著降低系统功耗要求,并且无需大容量电容来维持稳定电压,尤其是在电机启动和停转时。

内部关断功能包含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欠压锁定和过温保护。

HR8870芯片特点

单通道H桥电机驱动器

宽电压供电,5.5V-28V

低RDS(ON)电阻,280mΩ(HS+LS)

4.5A峰值驱动输出,3.0A连续驱动输出

PWM控制接口

支持低功耗休眠模式

过温关断电路

短路保护

欠压锁定保护

自动故障恢复

HR8870芯片应用领域

打印机及办公设备

电器

工业设备

下面跟大家分享当用PWM控制电机转速时,在不同驱动和衰减模式下的电流通路图

逻辑输入也可以使用PWM控制来达到调速功能。当用PWM波控制一个桥臂时,并且在驱动电流为关断时,由于电机的电感特性要求电流连续流通。这个电流叫做续流。为了操作这种电流,H桥可以操作在两种不同的状态,快衰减或者慢衰减。在快衰减模式,H桥是被禁止的,续流电流流经体二极管;在慢衰减模式,电机的下臂是短路的。

当PWM控制用于快衰模式,PWM信号控制一个xIN管脚,而另一个管脚维持低电平;当运用于慢衰减,另一管脚维持高电平。

网友A:
这个芯片在小家电控制器上可以直接驱动小功率直流有刷电机,建议芯片完整规格书也传上来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在小家电控制器上可以直接驱动小功率直流有刷电机,建议芯片完整规格书也传上来供参考

是的,小型机器上也是可以驱动使用的,您这边是做哪种类型的小家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