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热电阻测量常说的三线制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能够提高精度?

楼主:
看了一个电路的PT100热电偶的温度检测电路,输入有三个引脚,可以是两线制和三线制,两线制接上面两个,三线制接全部三个引脚这个电路设计的原理是什么?输入用的是一个桥式检测电路,而且输入这两个0欧姆电阻是什么作用?另外还有四线制还有一根线,为什么线数越多会精度越高?

网友A:
二线制,加在电阻两端电压为U,热电阻阻值为R,两侧引线电阻分别为R1,R2,测得的电压为热电阻Rp两端电压和两根引线两端电压,误差在这两根引信上。理论值U/Rp,实际值U/(Rp+R1+R2)
三线制,加在电阻两端电压为U,热电阻阻值为R,两侧引线电阻分别为R1,R2,R3,如果在V1和V3之间串入运放等高输入阻抗器件,则测得的电压是热电阻Rp电压和一根引线上的电压,比两线制的误差要小一些。理论值U/Rp,实际值U/(Rp+R1+R2)

四线制,加在电阻两端电压为U,热电阻阻值为R,两侧引线电阻分别为R1,R2,R3,R4,在热电阻Rp上的压降为U/(Rp+R1+R2),如果在V3和V4之间串入运放等高输入阻抗器件,则测量的电压即为热电阻Rp两端电压,无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线制,加在电阻两端电压为U,热电阻阻值为R,两侧引线电阻分别为R1,R2,测得的电压为热电阻Rp两端电 ...

【为什么线数越多会精度越高?】

因为四线制接法(开尔文接法)两电压端子上电流极小,没有什么压降,而两电流端子上电流虽大,引线电阻已经被排斥在测量之外,其压降不会产生测量方法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线制,加在电阻两端电压为U,热电阻阻值为R,两侧引线电阻分别为R1,R2,测得的电压为热电阻Rp两端电 ...

【测得的电压是热电阻Rp电压和一根引线上的电压,比两线制的误差要小一些】

你对三线制测量的叙述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线制,加在电阻两端电压为U,热电阻阻值为R,两侧引线电阻分别为R1,R2,测得的电压为热电阻Rp两端电 ...

三线制热电阻,用于平衡电桥,可以消除热电阻两根引线电阻产生的误差,而不是“测得的电压是热电阻Rp电压和一根引线上的电压,比两线制的误差要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线制热电阻,用于平衡电桥,可以消除热电阻两根引线电阻产生的误差,而不是“测得的电压是热电阻R ...

三线制不是引入了一根引线的阻值误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