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共读——《开关电源仿真与设计-基于SPICE》】——003开关电源电感电流知识讨论

楼主:
开关电源中电感电流知识讨论

        在本节中,我们将围绕开关电源的电感中碘酒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进行讨论。开关电源以BUCK电流为例,电源电路拓扑如图1所示。

图 1
        众所周知,电感在功率开关导通期间经历磁化循环:电感的磁通量在功率开关导通器件累积起来,在功率开关断开期间释放。功率开关主要由控制器开关控制,开关断开与输出电压或电感电流有关,通过环路反馈将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给控制器,以便调节占空比。在开关打开的最后时间,电感电流达到最大值Ipeak。在开关截止的最后时间,电感电流达到最小值Ivalley
在开关打开和截止时,电感电流在Ipeak和Ivalley之间摆动,这个摆动的幅度称为电感纹波电流。在降压开关电路中,平均电感电流表示输出到负载的直流电流,而电感纹波电流是以负载电流的平均值为中心的。因此,根据电感电流的状态,可以将变换器导通模式定义为以下三种:
        CCM,连续导通模式。在一个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从不会到0,这就意味着开关周期内电感磁通量不会回到0。功率开关关闭时,线圈中还有电流流过。
        DCM,非连续导通模式。在一个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总会回到0。当功率开关关闭时,电感电流会掉到0。
        BCM,边界或边界线导通模式。控制器检测电感电流,一旦检测到电流为0,立刻打开功率开关。如果电感峰值电流高,而截止斜坡斜率小,则开关周期延长,因此BCM模式是一种可变频率系统,也可以称为临界导通模式或CRM。
        一般变换器如果设计工作在CCM模式下,在负载变得比较轻时,变换器会进入DCM模式状态,反之亦然。一个设计良好的变换器,需要能够在CCM和DCM两种模式下自主切换,而不会产生问题。
        图2表示电感电流曲线的三种不同情况。
        峰值电流和谷值电流的差值表示纹波电流,用ΔIL表示。
        Son和Soff分别表示功率开关打开时电感上面的压差产生的斜率。一般情况下,电感中的磁通量采用伏秒平衡来描述,即开关打开阶段充能与开关关闭阶段释放能量是相等的。
即(Vin-Vout)*Ton=-Vout*Toff
        因此,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大电感引入低电流纹波,电感会抑制任何电流的变化,选择大电感可以减慢系统响应。
        2、CCM工作模式相比于DCM和BCM工作模式,导通损耗较低,主要原因是输出电流纹波小。
        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小电感值意味着较大纹波或工作于DCM模式下时,导通损耗将会变高。
        4、可以通过比较峰值电流和平均电流大小,得到电路的工作模式。

新年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