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反激电源电路中的采用电阻的怎么计算的呢?

楼主:
这个反激电源电路中的采用电阻的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A:
【这个反激电源电路中的采用电阻的怎么计算的呢?】

UC3842电流采样电阻计算见下图。

网友B:
楼上全回复了。采样电阻的选用请看主控芯片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全回复了。采样电阻的选用请看主控芯片datasheet。

考虑不考虑过功率的情况,怎样考虑
比如20W的电源,怎么计算这个采样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反激电源电路中的采用电阻的怎么计算的呢?】 UC3842电流采样电阻计算见下图。

手册上给是额定功率,实际设计电源时,电源的峰值电流如何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给是额定功率,实际设计电源时,电源的峰值电流如何考虑

【手册上给是额定功率,实际设计电源时,电源的峰值电流如何考虑】

不考虑变压器的铁损铜损,整流电路中整流管的损耗,输出滤波电容的损耗……变压器初级侧直流电源(首帖图中整流桥BD1和电容C1构成的直流电源)通过功率开关管输送到变压器的一周期内平均功率等于次级侧整流输出的一周期内平均功率,而初级侧直流电源通过功率开关管输送到变压器的一周期内平均功率等于直流电源电压乘以通过开关功率管的平均电流。功率管平均电流则等于一周期内功率管电流瞬时值的积分。功率管电流瞬时值则取决于你选择的工作方式、脉冲占空比以及变压器初级电感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给是额定功率,实际设计电源时,电源的峰值电流如何考虑

如果6楼回复你看不懂,说明你对单端反激开关电源的工作并没有理解。那就只能从头补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