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空载送电软起措施

楼主:
一台200kVA的变压器,现在由于配电柜短路器容量较小,上电过程容易跳闸,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像电机启动那样进行软起,输入侧串电阻,等副边电压达到一定值的时候旁路掉这几个启动电阻,请问上电过程的电压应该如何分析?

变压器,原边线圈N1,副边线圈N2,忽略线圈阻值,原边串入电阻R,副边是什么也不接,这种情况下的变压器应该不能按照简单的电感处理,按照理想耦合条件耦合系数M=\sqrt{L1L2},三相变压器按照都按照角接处理,三相先看一相,其实质电路就是交流电路串了一个电阻和电感,当时用电桥测量相间之间电感平均值在8mH,串了一个40Ω的电阻,根据电路电感上分得的压降为380/(40+j*100*3.14*8*0.001)*j*100*3.14*8*0.001,求得的这个数是较小的,远小于当时实际测量到的启动电阻后级的线电压,当时我记得上电一分钟以后输入端启动电阻后级线电压在300V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就算考虑到互感应该也没有这么大?

网友A:
变压器上电时因励磁涌流较大,可能会使断路器跳开。电力部门的做法是跳开后稍停再合闸,第二次合闸若又跳开,稍停再合第三次。电力部门并没有串联电阻让变压器“软启动”的做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上电时因励磁涌流较大,可能会使断路器跳开。电力部门的做法是跳开后稍停再合闸,第二次合闸若又跳开 ...

不是电力部门,工业设备使用厂家,变压器缓冲,例如高压变频器的变压器用这个方法。这个用不用用什么办法不重要,分析这个过程,变压器空载在输入侧串联一个电阻后,变压器输入端的电压该如何考虑计算?

网友:
“配电柜短路器容量较小,上电过程容易跳闸?如果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小于实际负载电流,或者热继电器的整定值过小等等,都可能跳闸,,“

“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像电机启动那样进行软起,输入侧串电阻,等副边电压达到一定值的时候旁路掉这几个启动电阻,”

在原边串联电阻可以限制涌入电流,但如果电阻值选择不当,可能无法有效降低电流峰值,或者会导致过大的电压降和功率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力部门,工业设备使用厂家,变压器缓冲,例如高压变频器的变压器用这个方法。这个用不用用什么办法 ...

【三相先看一相,其实质电路就是交流电路串了一个电阻和电感,当时用电桥测量相间之间电感平均值在8mH,串了一个40Ω的电阻】

这个看法就不对。

三相变压器三个初级绕组是绕在三相铁芯上(三柱铁芯或者五柱铁芯),彼此之间是有磁耦合的。在角接的绕组三个端点任选两个,量这两点之间的电感,并不是单个绕组的电感,测量结果还包括了另两个绕组的电感(两个电感与你认为的被测绕组的电感并联),这是一。你测量电感使用电桥,电桥施加在绕组上的电压很小,通过绕组的电流也很小,故铁芯中磁通密度也很小。但铁芯尤其是硅钢片铁芯并非线性,其导磁率在磁通密度很小时比较低(叫初始导磁率),磁通密度增加导磁率也增加(可以是初始导磁率的几倍甚至十倍以上),磁通密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导磁率开始迅速变小(称为磁饱和)。因此用电桥测量出来的电感量,和变压器工作时的电感量可能相差相当大,正常工作时的电感量比电桥测量出来的电感量大,可能为几倍甚至十倍以上。这是二。电桥测量电感,所使用的频率比工频50Hz要高,频率高了绕组分布电容的影响更大,测量出来的电感值减小。这是三。所以,“三相先看一相”这个看法就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力部门,工业设备使用厂家,变压器缓冲,例如高压变频器的变压器用这个方法。这个用不用用什么办法 ...
这是一个小型三相三柱变压器。图中可见,三个绕组是角接,三个绕组套在三柱铁芯上。当你测量红绿之间绕组(左边绕组)电感量时,红黄之间绕组(右边绕组)和绿黄之间绕组(中间绕组)并联在红绿绕组上。显然测量出来的红绿绕组电感量是左边绕组电感量再并联上中间绕组和右边绕组电感量。
再考虑到硅钢片铁芯在磁通密度很小时导磁率也很小,用电桥测量出来某两个端子之间的电感量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乱世煮酒论天下 发表于 2024-7-9 08:38 不是电力部门,工业设备使用厂家,变压器缓冲,例如高压变频器的 ...

明白了,就是你发的图片那样的变压器,是升压的,副边有多组抽头,应该是角接的,没有中性点引出来

网友:
讨论过后,集思广益,确实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