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走等长的时候直接是离散的线条,求助各位大佬怎么解决呀!!

楼主:
这个是点差分等长调节出来后自动就是离散的线 ,没有那种边框

2.这个是别人的拉出来有框框

3.

3.然后他的文件在我电脑上看就没有框 还是离散的线条

请问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吗?求大佬解答!!谢谢!

网友A:
没太懂你的意思?啥边框?

网友B:
不是圆角或就没有设置圆角

急剧的转弯可能会走出来差分线长度不一致

网友C:
那框框不是线吧。可能你不选择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懂你的意思?啥边框?

你好,就是图二浅绿色拖差分出来的边框 这个边框可以拖动来改变形状大小的  但是另外两张就没有这个方框 直接拖出来就是离散的线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框框不是线吧。可能你不选择就没了。

对 别人的电脑上差分线拖出来的时候 可以点击那个差分的方框拖到改变蛇形线的高度的   但是我这个拖出来直接就是离散的线条  边上没有方框 就是他不是联合的

网友A:
对方用的跟你是同一款软件吗??看着像是不一样的软件。你这边设置了蛇形走线差分对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方用的跟你是同一款软件吗??看着像是不一样的软件。你这边设置了蛇形走线差分对了吗?

我是ad18 的   他是ad22的 难道是版本不同才会这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圆角或就没有设置圆角     急剧的转弯可能会走出来差分线长度不一致

请问这样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样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B:
看着没毛病

注意公差选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着没毛病 注意公差选择

这样选择拖出来还是离散的线条不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样选择拖出来还是离散的线条不知道咋回事了

太久没用了有点遗忘了。具体情况可能还是要你核对一下。设置差分对看你这个好像只是绘制的时候设置了绘制差分对,在原理图那边设置成差分对了吗?还有个可能性就是确实可能跟版本有关系。AD的不同版本之间差别还挺大的。确实有可能是他新的版本对这块显示上做了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久没用了有点遗忘了。具体情况可能还是要你核对一下。设置差分对看你这个好像只是绘制的时候设置了绘制 ...

好的我了解了 应该是版本不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ad18 的   他是ad22的 难道是版本不同才会这样吗??

这个有可能呢。你是高版本往低版本倒。你自己在你的版本上画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