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tle ESP32 C6mini开发板]开发板结构与环境配置

楼主:
Beetle ESP32-C6的3D示意图是这样。

开发板用typeC供电。普通USB5V输入就可以,经过电源电路转成3.3V供电。

左右有两个LED,左边的IO15/D13是可用的板载LED。

右边的charge是充电指示灯,这块板子是能够接锂电池的,集成锂电池充电管理功能,可以安全的对锂电池进行充电,该开发板还支持电池电压监测。充电指示灯熄灭表示未接入电源或者已经充满,常亮是充电中,闪烁是电池未接入,一般都是电池没有接入的,LED灯会闪烁。TP4057就是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RT9080是 LDO电源芯片。

电源方面有一个3.3V输出。

有JTAG调试接口。

首次使用ESP32的步骤:

1添加开发板JSON链接

2下载主控的核心

3选择开发板以及串口

4烧录程序

可以使用arduino开发,首先配置arduino环境。

第一步添加URL板卡连接,打开arduino IDE,点击file-preferences,点击弹出窗口additional boards URLs后面的按钮,填入需要使用的版本连接。

我一开始选择的是稳定版但是下载不了。后来换了开发版的连接就下载好了。

wiki说请根据芯片支持情况选择合适的版本,但是事实上它全系列都支持这两个版本的。

也可以两个版本都下载,填入一个连接之后换行,添加新连接就可以

ESP这个包的下载经常出现网络问题,比如我稳定版就可能因为网络问题总是下载一半就没有了,所以后来才换了开发板。我查找之后发现cdsn的一些文章上面也有类似的现象,具体问题是,电脑虽然挂了T,可以魔法上网到GitHub,但是IDE却没法连接到网络。有一些方法是给IDE配置代理,还有一些方法是下载离线包,但因为我后来换链接后成功了,这些折腾的办法不再详述。

然后下载和更新板卡,打开tools-board:"xxxxx"-boards manager

或者直接打开左边侧边栏,点击第二个图标,就直接打开板卡管理器了,然后会出现一个搜索栏,直接搜索ESP32,下载所有出现的东西

这个下载操作不知道为什么挺占据内存的,因为我C盘已经完全红了,所以又折腾了我一段时间,最后是用了硬盘助手合并了一部分空间过去

一开始我的C盘还有大概5G空间这样的,但是当时已经一直提示空间不够不能install。不知道这板卡包是否有这么大。

下一步是选择开发板和串口。点击tools-board-esp32,选择DFRobot FireBeetle 2 ESP32-C6型号。

然后再点击tool对开发板进行设置

  • USB CDC On Boot:
    • Enabled: 通过USB接口打印串口数据
    • Disable: 通过TX、RX打印串口数据
  • Partition Scheme: 磁盘分区方案,请根据开发板Flash选择合适的存储空间
  • Port: 开发板端口(COM号正确即可,与后面芯片型号无关)

按照wiki图片上面的参数选择就可以了,port是自动识别的,如果你的设备正确介入了,端口是可以自动识别的,其他参数基本没什么要修改的

比起wiki就是多了一个zigbee mode

下一步丨烧录代码

int led = 15;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led,LOW);
  delay(1000);
}

点击upload上传

这就是成功点灯的第一步。

网友:
下载安装的ESP32有多大,最后是占多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