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无线调试器之牛刀小试---DAP下载

楼主:
    上回我们测试了高速无线调试器的串口功能,这回我们来测试它的DAP功能。来给STM32系列芯片下载程序。

   开发板采用的是正点原子的战舰开发板。按照定义连接好线。这里千万要注意,别接错了!!!

    发送机接电脑,接收机接开发板,接收机采用5V供电。
   随便 打开一个例子,按照常规操作,选着下载器。特别提一句,下载前,先看看发送机和接收机是否配对成功!!!

    选择DAP下载器。

  查看下载器是否能读取出芯片IDCODE,如果没有读出来,仔细检查连接线是否正确。

   勾选Reset and Run。这样下载完成后,开发板就可以直接运行了。

    做完这一切准备工作,我们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我们来看看,整个下载过程。

VID_20240709_194820

  从视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显示界面的切换,说明下载成功。而且,下载也很流畅。为了观察仔细,我们再下载一次,通过GIF软解做一个录屏。后面我们也可以依据此软件,来分析高速无线调试器和其他下载器的速度比较。

    本次测试,接近尾声。下一次,我们来测试高速无线调试器在抗干扰和穿墙方面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A:
期待高速无线调试器在抗干扰和穿墙方面的性能测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高速无线调试器在抗干扰和穿墙方面的性能测评

会有这方面的测试的

网友B:
这是什么活动吗?好像无线调试器的帖子这两天时常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活动吗?好像无线调试器的帖子这两天时常见到。

高速无线调试器 的测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