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533RE开发板测评】02 开发环境搭建+PWM点灯

楼主:
一、新建工程

1、首先需要更新STM32CubeMX到最新版本,没有更新直接新建会提示错误。

2、点击File新建project

3、搜索STM32H533RET6型号

4、点击对应的MCU

5、开始项目

6、选择没有TrustZone

7、打开外部高速和低速晶振

8、查看LED引脚

9、配置LED引脚为PWM模式状态

1)查看PA5对应哪个定时器和哪个通道

2)配置定时器2通道1为PWM模式

3)配置PWM分频值、计数值等参数

10、工程设置,并生成工程

二、LED点灯代码编写

while (Pwmcount< 1000) { Pwmcount++;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2, TIM_CHANNEL_1, Pwmcount); HAL_Delay(1); } while (Pwmcount) { Pwmcount--;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2, TIM_CHANNEL_1, Pwmcount); HAL_Delay(1); } HAL_Delay(1);

三、编译下载验证

1、编译

2、验证

如下视频

e97c01893dae0b3a09e1862e4af5183e

工程如下:

网友A:
那个更新版本,是必须搞的,我前面掉大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更新版本,是必须搞的,我前面掉大坑。

是不是只要厂商更新IDE 工具,是不是都需要更新一下,不然有大坑

网友:
阅读改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