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路的波形分析

楼主:
如图1所示,正常情况下,EN_IC信号(TP2)是以固定频率高低翻转的方波信号,此时Q1的集电极电压(TP6)被拉低,从图2的黄线(TP2)和绿线(TP6)可以看出来这点

但当EN_IC信号(TP2)持续拉低时,为什么Q1的集电极电压(TP6)没有被电阻R5拉高,依旧是低电平(如图3所示)?

网友:
【EN_IC信号(TP2)是以固定频率高低翻转的方波信号,此时Q1的集电极电压(TP6)被拉低,从图2的黄线(TP2)和绿线(TP6)可以看出来这点】

看不出来。图2中绿色线是水平的,图3中绿色线仍然是水平的,高度也相同。

网友A:
【但当EN_IC信号(TP2)持续拉低时,为什么Q1的集电极电压(TP6)没有被电阻R5拉高,依旧是低电平(如图3所示)?】

你的集电极负载电阻相当大(470千欧)。可能的原因:

1、电容C5有轻微的漏电。

2、Q1集电极-发射极之间有轻微的漏电。

网友:
图中可见一个芯片U6,下面标注只能看到“74L”三个字符。

如果是74LSXX系列芯片,那么需要注意:这类芯片输入电阻相当低,输入电流可达20uA。这么大的输入电流,足以将TP6电位拉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当EN_IC信号(TP2)持续拉低时,为什么Q1的集电极电压(TP6)没有被电阻R5拉高,依旧是低电平(如图3所 ...

谢谢指导,我往这方面去检查检查

另外,追问两个问题

第一,电容C3去掉行不行,因为输入信号EN_IC是从mcu引脚发出,不要这个C3隔直电容行吗?

第二,D2在此的作用是什么,还是双向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我往这方面去检查检查另外,追问两个问题第一,电容C3去掉行不行,因为输入信号EN_IC是从mcu引 ...

在4楼我说U6可能是74LSXX系列数字芯片。你先告诉我是不是该系列芯片?如果是,那么3楼回复作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我往这方面去检查检查另外,追问两个问题第一,电容C3去掉行不行,因为输入信号EN_IC是从mcu引 ...

【另外,追问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一并回复。

C3、两个二极管D2、C4构成倍压整流电路。原电路的目的,可能是将MCU引脚上的信号倍压整流后驱动Q1使其导通,U6输入端低电平,MCU引脚无论保持高电平还是保持低电平,倍压整流电路无输出,Q1关断,U6输入端高电平。

所以,为实现MCU工作则U6输入低电平,MCU不工作则U6输入高电平这个目的,C3不能省。省掉C3和D2就变成了MCU引脚高电平则U6输入端为低,引脚低电平则U6输入端为高。这个逻辑与图中并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我往这方面去检查检查另外,追问两个问题第一,电容C3去掉行不行,因为输入信号EN_IC是从mcu引 ...

使用MCU往往外接“看门狗”。程序中令MCU每过一小段时间就变化一下某引脚电平。如果MCU程序“跑飞”,该引脚电平就不再变化。首帖图中电路我想就是干这个用的。当U6输入端为高电平时说明程序已经“跑飞”,需要采取MCU复位等措施。

其实,U6如果采用74HCXX系列芯片,其输入电阻极大,首帖图中Q1及其周围元件都可以省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4楼我说U6可能是74LSXX系列数字芯片。你先告诉我是不是该系列芯片?如果是,那么3楼回复作废。

U6是74LVC2G14

网友:
74LVC2G14输入电流达20uA,这就是首帖电路TP6点电位下拉的原因。

有点奇怪,该芯片是CMOS工艺,但输入电流却那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追问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一并回复。 C3、两个二极管D2、C4构成倍压整流电路。原电路的目的 ...

“C3、两个二极管D2、C4构成倍压整流电路。”

从首贴图2的黄色波形可以看出,信号EN_IC波形幅值没有负值,这样的脉动波是不能实现倍压整流功能的吧,至少D2中靠近GND的那一个二极管就无法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C3、两个二极管D2、C4构成倍压整流电路。”从首贴图2的黄色波形可以看出,信号EN_IC波形幅值没有负值, ...

【信号EN_IC波形幅值没有负值,这样的脉动波是不能实现倍压整流功能的吧】

仍然是倍压整流。

信号EN_IC没有负值。假定该信号矩形波,最低为零,最高为5V,那么由于C3不能通过直流,该信号和最低负2.5V,最高正2.5V的信号并无区别。该信号经C3C4和两个二极管后,在C4两端的电压理想情况下是5V,恰与2.5V信号倍压整流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3、两个二极管D2、C4构成倍压整流电路。”从首贴图2的黄色波形可以看出,信号EN_IC波形幅值没有负值, ...

【至少D2中靠近GND的那一个二极管就无法导通】

未必无法导通。

假定初始状况是EN_IC为零,电容C3两端电压为零。EN_IC第一个高电平,信号将通过电容C3、D2上边二极管为C4充电(C4当然充不到5V,因为被C3分掉了一部分),C3当然也被充电,方向左正右负(务必看清楚方向)。EN_IC第一个低电平,EN_IC为零,在C3(左正右负)两端电压作用下,D2下面二极管导通(!!),C3放电。以后EN_IC一次又一次高电平低电平,D2两个二极管轮流导通。C4最后将达到两端电压5V(忽略二极管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少D2中靠近GND的那一个二极管就无法导通】 未必无法导通。 假定初始状况是EN_IC为零,电容C3两 ...

“EN_IC第一个低电平,EN_IC为零,在C3(左正右负)两端电压作用下,D2下面二极管导通(!!),C3放电。”

前面都看明白了,到了这儿,输入信号为低,C3的放电路径应该是,从C3左侧》GND》下面那个二极管的正极》下面那个二极管的负极》回到C3右侧,此过程电能不经过C4,即使经过C4,也会被刚才路径分流,则如何让C4电压增加,达到倍压输出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_IC第一个低电平,EN_IC为零,在C3(左正右负)两端电压作用下,D2下面二极管导通(!!),C3放电。 ...

【输入信号为低,C3的放电路径应该是,从C3左侧》GND》下面那个二极管的正极》下面那个二极管的负极》回到C3右侧,此过程电能不经过C4】

没错。C3放电电流经过D2下面二极管,但不经过C4,因为这个过程中D2上面二极管关断。

到EN_IC第二次高电平,则D2下面二极管关断,D2上面二极管导通,C4再次充电。

C4放电只能通过R3和三极管Q1发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