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功率的含义,是反向漏电流*稳压值?这个功率普遍都很小,毫瓦级别

楼主:
稳压二极管功率的含义,是反向漏电流*稳压值?这个功率普遍都很小,毫瓦级别

网友A:
楼主的说法有问题

列的表在PD参数,是稳压二极管的耗散功率,耗散功率是指稳压二极管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实际消耗的功率,这个功率会转化为热量。

网友:
PD这个功率,耗散功率越小,意味着能量损失越少,电路的效率越高。因此,在设计高效能电路时,会尽量选择耗散功率低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楼主标题中的稳压二极管个功率,应该是额定功耗(Pz)

额定功耗(Pz)稳压二极管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能够承受的最大功率。是稳压二极管能够承受的最大功率值,是一个固定的参数。

网友:
就是标题,红框里的是额定功率PZ

表里参数是Pd

在实际选择稳压二极管,设计电路时,确保稳压二极管的工作条件不会使其耗散功率Pd超过额定功耗Pz,避免过热坏管

网友: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4-7-10 21:42     就是标题,红框里的是额定功率PZ 表里参数是Pd   在实际选择稳压二极 ...

稳压管不是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说法有问题 列的表在PD参数,是稳压二极管的耗散功率,耗散功率是指稳压二极管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实 ...

额定工作如何计算呢?反向击穿电压乘以反向漏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不是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吗

是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定工作如何计算呢?反向击穿电压乘以反向漏电流吗?

上面已经说过了

把稳压二极管的额定功率理解为为最大允许功耗

是指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安全承受的最大功率。

这个功率值不是你计算的,由制造商在数据手册中给出,单位是瓦特(W)。

额定功率是二极管能够长期稳定运行而不损坏的最大功率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定工作如何计算呢?反向击穿电压乘以反向漏电流吗?

把耗散功率理解为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已经说过了   把稳压二极管的额定功率理解为为最大允许功耗     是指 ...

稳压管是工作在反向击穿的状态 功率就是反向电流乘以稳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