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很多芯片平台都识别不到?

楼主:
为什么我的jlink很多芯片平台都识别不到?驱动用的是V6.80d版本。keil读不到开发板芯片,无论是JAPG还是SWD模式  已经安装了原厂提供的PACK芯片包,都读不到芯片,在keil里面也搜不到这个芯片型号。是什么原因?(已经排查了jlink和连接线的问题,因为用意法半导体的开发板立马就能连接好)

网友A:
如果确认 J-Link 和连接线没问题,

且能正常识别其他类型的芯片(如,STM32的 某些型号的芯片或其他单片机)

那说明手头用的J-Link 驱动和固件需要更新啦

网友:
有很多JLINK也有问题,同时在KEIL软件在不同电脑安装也会有问题,我试过四台电脑里同样安装一样的软件,只有一台电脑可以用JLINK,其它三台电脑都不能用。

网友:
JLink驱动版本再更新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 J-Link 和连接线没问题, 且能正常识别其他类型的芯片(如,STM32的 某些型号的芯片或其 ...

关键不知道我的jlink能不能支持新版本的驱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不知道我的jlink能不能支持新版本的驱动啊

V6.80d版本的驱动,是相对较新的驱动版本

按理应该是可以的,还是怀疑楼主的硬件连接,包括电脑系统或电脑硬件口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V6.80d版本的驱动,是相对较新的驱动版本 按理应该是可以的,还是怀疑楼主的硬件连接,包括电脑系统或 ...

都说了STM32都没问题  其他的开发板  直接怼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确认一下jtag和板子的接口是3.3V还是1.8V电平? 别JLINK是3.3V,板子是1.8V,电平都不匹配怎么识别得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确认一下jtag和板子的接口是3.3V还是1.8V电平? 别JLINK是3.3V,板子是1.8V,电平都不匹配怎么识别得到

板子都是3.3V  已经确认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子都是3.3V  已经确认过了

再看看是不是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再看看是不是买到假芯片了

不可能  是芯片厂给的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  是芯片厂给的开发板

J-Link ,驱动和固件楼主确认最新好的

芯片是好的,楼主不是假的

硬件连接,楼主确认没有问题,包括电脑系统或电脑硬件口问题

其他的开发板  直接怼上去就可以了

见鬼了

烧写个程序,难为是仁了,比写程序还累,太麻烦了

不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Link ,驱动和固件楼主确认最新好的 芯片是好的,楼主不是假的 硬件连接,楼主确认没有问题,包 ...

高版本的jlink驱动 电脑安装不了  比如7.7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版本的jlink驱动 电脑安装不了  比如7.7以上的

按你说的“其他的开发板  直接怼上去就可以了” 说明硬件连接没问题吧

应该是软件环境,比如驱动,设置,固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