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用这个电路想隔离主控和串口屏的通讯,消除主板端射频对串口屏的干扰,结果...

楼主:
串口通讯光耦隔离电路

为啥我用这个电路想隔离主控和串口屏的通讯,消除主板端射频对串口屏的干扰,结果串口根据通讯不了,开机,串口屏完全收不到主板MCU的指令,更不用说触摸设置参数了。这是哪里不对

网友A:
高频信号下PC817得换成高速光耦,或者换成数字信号隔离器,类似下图这种

网友B:
两图中有二极管的那边都加一级npn三极管这样驱动能力够还不反向,另外通信速率要高,必须高速光耦。

如果不想加三极管,可以先改为控制(CPU 的TX_S后接电阻的那端  和 外接的输入TX_P接电阻的那端)放二极管下面,上面接电源,电阻搞小点。这样也能增大驱动能力,够不够还得具体试。IO口的下拉输入电流(拉电流)一般都比输出电流(灌电流)大。

网友C:
不用光耦,

直接用数字隔离器芯片隔离多好,

比如ADuM1201、ISO7221

网友D:
你用这个图,数据逻辑反向了吧

网友:
同5楼建议

数据逻辑是反的

修改方法可以参考3楼的方法,tx、rx接光耦的阴极,光耦阳级上拉到电源上

或者输入信号端加个反相器

嫌麻烦的话,可以直接用隔离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高频信号下PC817得换成高速光耦,或者换成数字信号隔离器,类似下图这种

是哪个品牌的芯片啊 管脚太多是放不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光耦, 直接用数字隔离器芯片隔离多好, 比如ADuM1201、ISO7221

是不是得用两个电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图中有二极管的那边都加一级npn三极管这样驱动能力够还不反向,另外通信速率要高,必须高速光耦。 如 ...

版主上个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这个图,数据逻辑反向了吧

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信号下PC817得换成高速光耦,或者换成数字信号隔离器,类似下图这种

川士微 纳芯微  荣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哪个品牌的芯片啊 管脚太多是放不下的

图中的型号查一下规格书就行了,如果不一定国产元件的话,很多高速信号隔离芯片

网友:
300欧的电阻可以适当变小或者怎么样。下来电阻也可以直接调整。

三极管搞个双三极管替代更好看:

网友:
damiaa 发表于 2024-7-12 15:48       300欧的电阻可以适当变小或者怎么样。下来电阻也可以直接调整。 ...

3组图  看迷糊了

网友A:
如果不用高速信号隔离芯片,要用光耦,还是建议选择高速光耦,毕竟是用在串口信号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高速信号隔离芯片,要用光耦,还是建议选择高速光耦,毕竟是用在串口信号隔离

什么样的光耦才是高速光耦  看哪个参数  要高于多少才是高速的?

网友F:
通讯隔离光耦用高速光耦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通讯隔离光耦用高速光耦会更好

数字芯片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