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无线调试器】4、多场景实测

楼主:
兼容性测试
        通过使用不同的开发环境,芯片,测试无线调试器的兼容性情况
实测下载环境一:
        开发环境: IAR Embedded Workbench 7.80.2
        芯片:GD32F303ZGT6(GD32F30x_XD)
        内核: Cortex-M4 r0p1 arch ARMv7-M
        无线距离:约2m
        调试器驱动:CMSIS-DAP
        驱动版本(SW):ver 1.12
        调试器识别:CMSIS-DAP S/N 'Vllink.Basic2.BB77379E76'
        CMSIS-DAP版本:V1
        下载速度:32160 bytes downloaded into FLASH (11.35 Kbytes/sec)
程序下载正常,在线调试功能正常。此时我们在工程中CMSIS-DAP调试器的配置速度选取的是自动模式,测试一下最大最小速度是否适用,并看一下下载速度:
        接口速率最小(100kHz):32160 bytes downloaded into FLASH (4.05 Kbytes/sec)
        接口速率最大(30MHz):下载失败,无法连接单片机
        接口速率第二(25MHz):32160 bytes downloaded into FLASH (11.60 Kbytes/sec)
        接口速率中间(1MHz):32160 bytes downloaded into FLASH (9.60 Kbytes/sec)
        通过测试发现实际下载速率与接口速率不是线性的,同时在 IAR7.80.2开发环境下,这款无线调试器支持的最大接口速度是25MHz的段位,使用的是CMSIS-DAP V1版本的驱动,最大下载速度为11.60 Kbytes/sec。
实测下载环境二:
        开发环境: IAR Embedded Workbench 8.30.1
        芯片:GD32F303VCT6(GD32F30x_XD)
        内核: Cortex-M4 r0p1 arch ARMv7-M
        无线距离:约2m
        调试器驱动:CMSIS-DAP
        驱动版本(SW):ver 1.13
        调试器识别:CMSIS-DAP S/N 'Vllink.Basic2.BB77379E76'
        CMSIS-DAP版本:V1
        下载速度:25980 bytes downloaded into FLASH and verified (8.87 Kbytes/sec)
程序下载正常,在线调试功能正常。此时我们在工程中CMSIS-DAP调试器的配置速度选取的是自动模式,测试一下最大最小速度是否适用,并看一下下载速度:
        接口速率最大(30MHz):下载失败,无法连接单片机
        接口速率第二(25MHz):25980 bytes downloaded into FLASH and verified (8.37 Kbytes/sec)
        接口速率中间(1MHz):25980 bytes downloaded into FLASH and verified (7.12 Kbytes/sec)
        接口速率最小(100kHz):报错
        之后无法再通过目前的调试器进行调试:
        当前调试器无线连接正常,电脑对调试器识别正常:
        重启IAR未解决,通过在IAR内部切换一次不同类型的下载器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在线调试没有运行直接停止导致的。
        重新使用(100kHz)下载测试速度:25980 bytes downloaded into FLASH and verified (2.40 Kbytes/sec)
通过横向对比,高版本IAR居然比低版本IAR的下载速度还要低。8.30.1使用的依然是CMSIS DAP V1,没有看到V2的选项,查看了Vlink关于IAR的说明:
        Basic2自带的是V1接口固件,确实和IAR中的反馈是一致的,可是电脑识别出来的却是V2,这就让我有点蒙圈了,对固件的版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希望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目前使用IAR的版本测试还是以IAR识别的出来的作为准确的反馈吧。
实测下载环境三:
        开发环境: keil5.39
        芯片:MM32F5333D7P
        内核: Arm®v8-M 架构“星辰”STAR-MC1 内核(兼容Cortex-M33)
        无线距离:约30cm
        调试器驱动:CMSIS-DAP V1/V2
        使用keil能够有效的识别CMSIS-DAP的两个版本,并且可以自由选择,如下图:
        调试器识别:Vllink.Basic2.7E8ECD8B76

        V1和V2版本下载速度测试:Program Size: Code=16030 RO-data=2526 RW-data=32 ZI-data=5144

        V1:

        10M速率:约2.7s

        1M速率:约3.2s

        100k速率:约8.2s

        5k速率:约8.8s

        V2:

        10M速率:约2.6s

        1M速率:约3.1s

        100k速率:约8s

        5k速率:约8.4s

        有线:

        10M速率:约1.3s

        1M速率:约2.3s

        100k速率:约6.8s

        5k速率:约7s

        下载速度测试并可以看到准确的数据,需要再keil中打开debug log,然后在外面查看,咱们一般的下载构成都是先擦除再下载,所以并不能准确的反馈下载速度的准确数据,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大致的时间感受下载速度的快慢,不管选择V1还是V2,速率的选择都是5k-10M之间,通过测试期间所有速率都支持下载和调试要求,同速率下V1和V2相差不带,速率越高下载越快。同等速率下,有线模式的下载速度更快。

        以上是选取了其中一部分开发环境和芯片的下载实测结果,仅供参考,因为实测下载受到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不管是开发环境还是芯片支持情况都会有所不同,不过总体来看Vllink的支持情况都是非常好的,除了IAR采用最高速率(30M)出现芯片不识别的情况,这种高速对线材和使用环境都有很高的要求,基本上V1和V2的下载速度相近。

网友A:
高速接口下,V1 V2速度区别不大,不需要太关心。

至于不支持30M的原因,是因为板载了74LVC1T45电平转换芯片,这款芯片B端电压范围大,可达1.2V-5.5V,缺点就是延迟也大,高频上不去了。

如果将BOM中的74LVC1T45换成74AVC1T45(延迟降低接近一个数量级),B端最高电压将被限制到3.6V,估计跑30M就没问题。

要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接口下,V1 V2速度区别不大,不需要太关心。 至于不支持30M的原因,是因为板载了74LVC1T45电平转换芯 ...

大佬讲解就明白了,不过30M和25M差距真的是太小了,这点速度其实感官不出来,1M以上的速度其实都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