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接收数据被干扰,是我配置过滤器有问题吗?

楼主:
我设计两个设备CAN通信,一个设备是按键板 一个设备是光源板,按键板控制光源亮灭,发送8个字节,前4个字节代表4个灯,后面4个字节代表亮度,我在光源板调试过程中,我首先打开了灯1,收到的数据是这样,然后我不动任何东西,再次把鼠标放回到RxMessage,收到的数据又不一样了,请问是不是我配置的问题?光源板发送的ID是0X10,按键板发送的ID是0x12,因为出了一个现象就是我在调光的时候,减少亮度为0时,按道理灯应该是灭了,但是情况时灯灭了之后自己又亮了,然后我再按减 自己灭了

网友:
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配置问题或者数据传输错误导致的

如果CAN通信配置正确。检查它们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
再确认一下,光源板在接收到熄灭命令时,将灯的状态设置为熄灭。

同时,检查光源板是否在接收到非零亮度值时自动开启灯,,

网友:
看看波形或者逻辑分析仪抓一下? 看起来不像外部噪声的原因

网友:
这个要干扰到can,还是有点困难哦。can一般是质量不好,外部干扰除了很强的静电这种,还是比较难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