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感测量方法

楼主:
D类放大器,需要用到功率电感过滤高频成分。

用E型磁芯做的电感就好测量些。

测量电感的电感量L1及Q,可以E型可以拆开,量线的大小,数匝数, 量空线圈的电感L2,

将电感磁芯间的垫片去了,量无气隙电感的电感量L3。

这三个电感是不同的。实际用的电感是有气隙的。没有气隙时电感容量出现磁饱和,而没有限流的作用,

网友:
用什么测量的

LCR?

网友:
用UT622,LCR表测量 ,用过开源的LCR表测量过

网友:
可以拆开磁心,就可以直接测量气隙的厚度了,另外有种是卷绕的电感,没有拆过了。

网友:
特别要注意的是电感大部分功率电感是有气隙的,气隙厚度越大,得到的电感量就越小。

磁心是什么材质,我是分辨不出来,同样的空心线圈加上磁心,没有气隙时,材质不同时,同样的几何尺寸的磁心,测量线圈时得到的电感量是不同的。

网友:
附上测量示意图?电感手册有写饱和电流的呀,

网友:
没有电感手册,只是对实物进行测量。

关键的地方是,实际用的电感的磁心是有气隙的,气隙是多大,厂家就是秘而不说的了。

电感磁心增加气隙,实际线圈的电感量是原来的十几分一或更小了,能通过的电流量就更大了。

功率电感没有搞好,就是容易烧电源的保险丝,更严重的就是容易烧管子,功率越大时越是直接烧管子,全部输出电路的MOS管子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