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电路

楼主:
机器外壳漏电 但是房间220V地线没接大地 ,请教一下要加啥电路可以吸收掉呢?电流是很小的。

网友:
电流再小,先把地接好吧

知道机器外壳漏电就先把地接上

网友:
【机器外壳漏电 但是房间220V地线没接大地 ,请教一下要加啥电路可以吸收掉呢?】

加什么电路也【吸收】不掉。

房间里面没有地线,打开墙上插座盒看看有没有地线。若还没有,可以接到房间里的自来水管上(如果是铁管)或者暖气管上。如果连水管都没有,房间里面挖个坑埋一个。

从根本上解决,应该将你的【机器】改成绝缘外壳。

网友A:
漏电吸收电路,用双向TVS二极管,可吸收一定的漏电电流。

或,装一个带有漏电保护功能的断路器,当检测到外壳有漏电电流时,保护器会自动切断电源,从而保护人身安全。

网友:
还有,就是试验室用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电吸收电路,用双向TVS二极管,可吸收一定的漏电电流。 或,装一个带有漏电保护功能的断路器,当检测 ...

这个的话要怎么接呢?电源正直接连接大地的话不会被拉到0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