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一般是用BLDC还是PMSM

楼主:
现在好像大多数的电动工具都是用的方波控制 但是foc的精度和稳定性不应该是更好吗 或者高端的电动工具是不是用的foc

网友:
电动工具是用BLDC,方波控制。FOC控制需要电机在启动时快速正反转从而找转子位置,这在洗衣机这种产品上没问题,但是电动工具不太合适,比如去拧螺丝,总不能工具先正反转一下,再正转。

不过,水平高的已经在电动工具上实现了FOC控制,这要求程序算法精确。

网友:
foc也可以有感呀

网友:
这几年很多芯片厂针对电动工具推出了新方案可以参考一下,比如MPS,英飞凌,安森美

网友:
看到过国内普通消费级的电动工具设计,基本都是简单粗暴,哪种方案便宜用哪种

网友:
FOC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