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mathcad的朋友聊聊呃

楼主:
这个计算工具很好,从各方面看都很好,不过我的日常工作用不到(因为不会,经常手写算式,纸上打草稿,再敲计算器),也专门按基础教程过了一遍,感觉还是不会。

懂得朋友们怎么学的?是不是遇到需要计算的就整一遍,慢慢熟悉吗?

有什么学习方法吗?

网友A:
直接学calcpad吧,没有版权问题,使用mathcad时候就是你变量比较多的时候打一下,变量不多就算了,太麻烦了

网友B:
我得来说一句 mathmatic yyds 我用的不要太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学calcpad吧,没有版权问题,使用mathcad时候就是你变量比较多的时候打一下,变量不多就算了,太麻烦了

记得xutong好像写过有关calcpad的学习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学calcpad吧,没有版权问题,使用mathcad时候就是你变量比较多的时候打一下,变量不多就算了,太麻烦了

看了下你发的 关于跟随器的计算,确实有意思。我再考虑下自身情况,决定下深入了解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得来说一句 mathmatic yyds 我用的不要太爽

又涨见识了,介绍中这个软件函数好多,不过我彻底编程序,没有程序思维,就是想把电路里的计算方便点。

网友D:
以前公司WCA的计算部分是用 match cad,做数据计算很方便,但是需要版权。后来没找到po jie 版本就没再用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公司WCA的计算部分是用 match cad,做数据计算很方便,但是需要版权。后来没找到po jie 版本就没 ...

我只是学习下,作为个人学习用,大公司通常会有licences,如果会就方便了。

网友:
用过几次,有些计算直接把公式列出来就可以得到计算结果,很方便

当然也有一些高级的函数功能,不过用的不多

有一个优点是,这个工具计算是可以带单位的,非常友好

最后,工具的使用,到了唯手熟尔的阶段才是最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xutong好像写过有关calcpad的学习贴吧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学习下,作为个人学习用,大公司通常会有licences,如果会就方便了。

如果有po jie 版的安装包,发个链接,math cad还是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