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V853开发板MIPI显示屏适配指南

楼主:
1.添加新驱动

将驱动程序添加到

内核的lcd驱动目录下:

tina-v853-open/kernel/linux-4.9/drivers/video/fbdev/sunxi/disp2/disp/lcd

uboot的lcd驱动目录下:

tina-v853-open/brandy/brandy-2.0/u-boot-2018/drivers/video/sunxi/disp2/disp/lcd/

由于uboot和内核中的屏驱动会存在一些差别,下面分别展示出uboot和内核中不同的屏驱动。具体源文件可以在4寸屏适配资源包中查看。

1.1 uboot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头文件tft08006.h

#ifndef _TFT08006_H
#define _TFT08006_H
#include "panels.h"
extern __lcd_panel_t tft08006_panel;
extern s32 bsp_disp_get_panel_info(u32 screen_id, disp_panel_para *info);
#endif /*End of file*/

驱动程序的C文件tft08006.c

这里只展示与内核不同的部分

__lcd_panel_t tft08006_panel = {
/* panel driver name, must mach the name of
* lcd_drv_name in sys_config.fex
*/
.name = "tft08006",
.func = {
.cfg_panel_info = lcd_cfg_panel_info,
.cfg_open_flow = lcd_open_flow,
.cfg_close_flow = lcd_close_flow,
.lcd_user_defined_func = lcd_user_defined_func,
},
};

1.2 内核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头文件tft08006.h

#ifndef _TFT08006_H
#define _TFT08006_H
#include "panels.h"
extern struct __lcd_panel tft08006_panel;
extern s32 bsp_disp_get_panel_info(u32 screen_id, struct disp_panel_para *info);
#endif /*End of file*/

驱动程序的C文件"tft08006.c,这里只展示与uboot不同的部分。

struct __lcd_panel tft08006_panel = {
/* panel driver name, must mach the name of
* lcd_drv_name in sys_config.fex
*/
.name = "tft08006",
.func = {
.cfg_panel_info = lcd_cfg_panel_info,
.cfg_open_flow = lcd_open_flow,
.cfg_close_flow = lcd_close_flow,
.lcd_user_defined_func = lcd_user_defined_func,
},
};

2.修改内核中panels.h和panels.c

由于内核中没有对tft08006屏驱动有相关的配置,所以我们还需要在panels全志显示驱动中增加定义。

2.1 修改内核中panels.h

在屏驱动目录下修改panels.h

  1. book@1 00ask:~/workspaces/tina-v853-open/kernel/linux-4.9/drivers/video/fbdev/sunxi/disp2/disp/lcd$ vi panels.h

在icn6202屏驱动定义的后面增加tft08006屏驱动定义

#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ICN6202
extern struct __lcd_panel icn6202_panel;
#endif
#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ICN6202
extern struct __lcd_panel icn6202_panel;
#endif
#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NT35510_MIPI
extern struct __lcd_panel nt35510_panel;
#endif

按下ESC,输入:wq,保存刚才的修改并退出

2.2 修改内核中panels.c

在屏驱动目录下修改panels.c

  1. book@100ask:~/workspaces/tina-v853-open/kernel/linux-4.9/drivers/video/fbdev/sunxi/disp2/disp/lcd$ vi panels.c

在icn6202屏驱动定义的后面增加tft08006屏驱动定义

#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ICN6202
&icn6202_panel,
#endif
#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TFT08006
&tft08006_panel,
#endif
#ifdef CONFIG_LCD_SUPPORT_NT35510_MIPI
&nt35510_panel,
#endif

按下ESC,输入:wq,保存刚才的修改并退出

3.修改内核中Kconfig和Makefile

3.1 修改内核中的Kconfig

修改屏驱动目录下的Kconfig,使内核配置中增加tft08006屏驱动的,以便后续选择编译该屏驱动

在屏驱动目录下输入vi Kconfig

  1. tina-v853-open/kernel/linux-4.9/drivers/video/fbdev/sunxi/disp2/disp/lcd$ vi Kconfig

在icn6202屏驱动配置的后面增加tft08006屏驱动配置

config LCD_SUPPORT_ICN6202
bool "LCD support icn6202 panel"
default n
---help---
If you want to support icn6202 panel for display driver, select it.
config LCD_SUPPORT_TFT08006
bool "LCD support tft08006 panel"
default n
---help---
If you want to support tft08006 panel for display driver, select it.
config LCD_SUPPORT_NT35510_MIPI
bool "LCD support nt35510_mipi panel"
default n
help
If you want to support nt35510_mipi panel for display driver, select it.

按下ESC,输入:wq,保存刚才的修改并退出

3.2 修改内核中的Makefile

返回屏驱动的上一级目录,修改Makefile文件

  1. book@100ask:~/workspaces/tina-v853-open/kernel/linux-4.9/drivers/video/fbdev/sunxi/disp2/disp$ vi Makefile

在icn6202屏驱动编译规则的后面增加tft08006屏驱动编译规则

  1. disp-$(CONFIG_LCD_SUPPORT_ICN6202) += lcd/icn6202.o
  2. disp-$(CONFIG_LCD_SUPPORT_TFT08006) += lcd/tft08006.o
  3. disp-$(CONFIG_LCD_SUPPORT_NT35510_MIPI) += lcd/nt35510.o

按下ESC,输入:wq,保存刚才的修改并退出

4.修改内核配置

在Tina的根目录下输入make kernel_menuconfig,进入内核配置界面。

  1. book@100ask:~/workspaces/tina-v853-open$ make kernel_menuconfig

在选中屏驱动前,要确保DISP Driver Support(sunxi-disp2) ,我们的提供的SDK默认已经打开了,如果您之前关闭了,需要在内核配置界面中,进入Video support for sunxi目录下输入Y选中sunxi-disp2打开lcd节点配置。

→ Device Drivers
→ Graphics support
→ Frame buffer Devices
→ Video support for sunxi
<*> DISP Driver Support(sunxi-disp2)

进入屏驱动目录,输入Y选中tft08006

Device Drivers
Graphics support
Frame buffer Devices
Video support for sunxi
LCD panels select
<li> LCD support tft08006 panel

如下图所示,选中tft08006屏驱动,编译到内核中。

[image-20230412141639648

保存并退出内核配置界面。

5.修改uboot配置

进入uboot的根目录下,执行make menuconfig,打开uboot配置界面。

  1. book@100ask:~/workspaces/tina-v853-open/brandy/brandy-2.0/u-boot-2018$ make menuconfig

在选中屏驱动前,要确保DISP Driver Support(sunxi-disp2) ,我们的提供的SDK默认已经打开了,如果您之前关闭了,需要在内核配置界面中,进入Graphics support目录下输入Y选中sunxi-disp2打开lcd节点配置。

  1. → Device Drivers
  2. → Graphics support
  3.  DISP Driver Support(sunxi-disp2) --->

进入屏驱动目录下,输入Y选中TFT08006屏驱动。

  1. → Device Drivers
  2. → Graphics support
  3. → LCD panels select
  4.  LCD support TFT08006 panel

如下图所示,选中tft08006屏驱动。

[image-20230412143445778

保存并退出uboot配置界面

6.修改设备树

设备树位置:tina-v853-open/device/config/chips/v853/configs/100ask/

  1. book@100ask:~/workspaces/tina-v853-open/device/config/chips/v853/configs/100ask$ ls
  2. BoardConfig.mk board.dts buildroot env.cfg linux-4.9 sys_config.fex uboot-board.dts

其中board.dts为内核设备树,uboot-board.dts为uboot设备树。

6.1 修改uboot设备树

在设备树的目录下输入vi uboot-board.dts,编译uboot设备树。

  1. book@100ask:~/workspaces/tina-v853-open/device/config/chips/v853/configs/100ask$ vi uboot-board.dts

注释掉原来的lcd0节点,修改tft08006屏lcd0节点

&lcd0 {
base_config_start = <1>;
lcd_used = <1>;
lcd_driver_name = "tft08006";
lcd_backlight = <500>;
lcd_if = <4>;
lcd_x = <480>;
lcd_y = <800>;
lcd_width = <52>;
lcd_height = <52>;
lcd_dclk_freq = <25>;
lcd_pwm_used = <1>;
lcd_pwm_ch = <9>;
lcd_pwm_freq = <50000>;
lcd_pwm_pol = <1>;
lcd_pwm_max_limit = <255>;
lcd_hbp = <10>;
lcd_ht = <515>;
lcd_hspw = <5>;
lcd_vbp = <20>;
lcd_vt = <830>;
lcd_vspw = <5>;
lcd_dsi_if = <0>;
lcd_dsi_lane = <2>;
lcd_dsi_format = <0>;
lcd_dsi_te = <0>;
lcd_dsi_eotp = <0>;
lcd_frm = <0>;
lcd_io_phase = <0x0000>;
lcd_hv_clk_phase = <0>;
lcd_hv_sync_polarity= <0>;
lcd_gamma_en = <0>;
lcd_bright_curve_en = <0>;
lcd_cmap_en = <0>;
lcdgamma4iep = <22>;
lcd_gpio_0 = <&pio PH 0 1 0 3 1>;
pinctrl-0 = <&dsi4lane_pins_a>;
pinctrl-1 = <&dsi4lane_pins_b>;
base_config_end = <1>;
};

在&pio节点后增加复用引脚

dsi4lane_pins_a: dsi4lane@0 {
allwinner,pins = "PD1", "PD2", "PD3", "PD4", "PD5", "PD6", "PD7", "PD9", "PD10", "PD11";
allwinner,pname = "PD1", "PD2", "PD3", "PD4", "PD5", "PD6", "PD7", "PD9", "PD10", "PD11";
allwinner,function = "dsi";
allwinner,muxsel = <5>;
allwinner,drive = <3>;
allwinner,pull = <0>;
};
dsi4lane_pins_b: dsi4lane@1 {
allwinner,pins = "PD1", "PD2", "PD3", "PD4", "PD5", "PD6", "PD7", "PD9", "PD10", "PD11";
allwinner,pname = "PD1", "PD2", "PD3", "PD4", "PD5", "PD6", "PD7", "PD9", "PD10", "DP11";
allwinner,function = "io_disabled";
allwinner,muxsel = <0xf>;
allwinner,drive = <1>;
allwinner,pull = <0>;
};

6.2 修改内核设备树

在设备树的目录下输入vi board.dts,编译内核设备树。

  1. book@100ask:~/workspaces/tina-v853-open/device/config/chips/v853/configs/100ask$ vi board.dts

注释掉原来的lcd0节点,修改tft08006屏lcd0节点

&lcd0 {
base_config_start = <1>;
lcd_used = <1>;
lcd_driver_name = "tft08006";
lcd_backlight = <500>;
lcd_if = <4>;
lcd_x = <480>;
lcd_y = <800>;
lcd_width = <52>;
lcd_height = <52>;
lcd_dclk_freq = <25>;
lcd_pwm_used = <1>;
lcd_pwm_ch = <9>;
lcd_pwm_freq = <50000>;
lcd_pwm_pol = <1>;
lcd_pwm_max_limit = <255>;
lcd_hbp = <10>;
lcd_ht = <515>;
lcd_hspw = <5>;
lcd_vbp = <20>;
lcd_vt = <830>;
lcd_vspw = <5>;
lcd_dsi_if = <0>;
lcd_dsi_lane = <2>;
lcd_dsi_format = <0>;
lcd_dsi_te = <0>;
lcd_dsi_eotp = <0>;
lcd_frm = <0>;
lcd_io_phase = <0x0000>;
lcd_hv_clk_phase = <0>;
lcd_hv_sync_polarity= <0>;
lcd_gamma_en = <0>;
lcd_bright_curve_en = <0>;
lcd_cmap_en = <0>;
lcdgamma4iep = <22>;
lcd_gpio_0 = <&pio PH 0 1 0 3 1>;
pinctrl-0 = <&dsi4lane_pins_a>;
pinctrl-1 = <&dsi4lane_pins_b>;
base_config_end = <1>;
};

在&pio节点后增加复用引脚

dsi4lane_pins_a: dsi4lane@0 {
allwinner,pins = "PD1", "PD2", "PD3", "PD4", "PD5", "PD6", "PD7", "PD9", "PD10", "PD11";
allwinner,pname = "PD1", "PD2", "PD3", "PD4", "PD5", "PD6", "PD7", "PD9", "PD10", "PD11";
allwinner,function = "dsi";
allwinner,muxsel = <5>;
allwinner,drive = <3>;
allwinner,pull = <0>;
};
dsi4lane_pins_b: dsi4lane@1 {
allwinner,pins = "PD1", "PD2", "PD3", "PD4", "PD5", "PD6", "PD7", "PD9", "PD10", "PD11";
allwinner,pname = "PD1", "PD2", "PD3", "PD4", "PD5", "PD6", "PD7", "PD9", "PD10", "DP11";
allwinner,function = "io_disabled";
allwinner,muxsel = <0xf>;
allwinner,drive = <1>;
allwinner,pull = <0>;
};

7.增加I2C触摸

通过拿到的屏幕资料包,我们可以知道该MIPI屏的触摸芯片为FT5336,下面我们使用全志已经内置好的FT6336触摸驱动。

7.1 修改设备树

修改twi2节点,使用ft6336驱动,修改触摸的范围。宽X为480,高y为800。其中初始化引脚需要查看V853底板原理图,其中初始化引脚为PH7,唤醒引脚为PH8。

[image-20230414193438036

&twi2 {
ctp@38 {
status = "okay";
ctp_used = <1>;
ctp_name = "ft6336";
ctp_twi_id = <0x2>;
ctp_twi_addr = <0x38>;
ctp_screen_max_x = <0x480>;
ctp_screen_max_y = <0x800>;
ctp_revert_x_flag = <0x0>;
ctp_revert_y_flag = <0x1>;
ctp_exchange_x_y_flag = <0x0>;
ctp_int_port = <&pio PH 7 6 1 3 0xffffffff>;
ctp_wakeup = <&pio PH 8 1 1 3 0xffffffff>;
};
};

7.2 修改内核配置

 由于我们之前适配过了RGB屏触摸驱动,所以需要进入内核中修改为我们使用的新驱动,进入如下目录中,按下空格键取消勾选之前的触摸驱动gt9xxnew touchscreen driver,输入Y选中我们使用的ft6336 touchscreen driver新驱动,并保存退出。

  1. Device Drivers
  2. Input device support
  3. Touchscreens
  4. <*> ft6336 touchscreen driver

[image-20230414193735639

7.3 修改驱动程序

修改ft6336.c触摸驱动程序,这里只展示修改的部分,源文件可见4寸屏适配资源包中查看。

  1. input_report_abs(ts->input_dev,
  2. ABS_MT_POSITION_X, -(event->au16_x<i>-480));
  3. input_report_abs(ts->input_dev,
  4. ABS_MT_POSITION_Y, -(event->au16_y<i>-800));

7.4 LVGL绑定新触摸节点

由于Tina使用的默认绑定的触摸节点为/dev/input/event0,我们需要修改lvgl驱动头文件中绑定的节点为我们触摸驱动上报数据的节点,我们触摸驱动上报的节点为event2,所以需要进入

tina-v853-open/platform/thirdparty/gui/lvgl-8/lv_examples/src目录下修改lv_drv_conf.h头文件,如下所示

  1. book@100ask:~/workspaces/tina-v853-open$ cd platform/thirdparty/gui/lvgl-8/lv_examples/src/
  2. book@100ask:~/workspaces/tina-v853-open/platform/thirdparty/gui/lvgl-8/lv_examples/src$ vi lv_drv_conf.h

找到触摸节点中的LIBINPUT_NAME,将原来的/dev/input/event0修改/dev/input/event2,如下图红框内所示。

[image-20230417101852786

注意:我们这里修改的是头文件,可能之前编译生成过了之后再重新编译时可能不会再编译头文件,导致修改的节点不会生效,可以手动删除out目录中的lv_examples示例程序或者直接删除out目录重新编译即可。具体原因可以观看韦东山老师的《ARM架构与编程》课程中的gcc编译过程详解。访问链接为

8.编译系统并打包生成镜像

返回Tina根目录下,输入make,编译系统

book@100ask:~/workspaces/tina-v853-open$ make -j4
...
sun8iw21p1 compile Kernel successful
INFO: ----------------------------------------
INFO: build Tina OK.
INFO: ----------------------------------------

打包生成镜像,输入pack

book@100ask:~/workspaces/tina-v853-open$ pack
...
Dragon execute image.cfg SUCCESS !
----------image is at----------
33M /home/book/workspaces/tina-v853-open/out/v853/100ask/openwrt/v853_linux_100ask_uart0.img
pack finish

9.烧录并测试

 打包完成后,将新生成的镜像拷贝到Windows主机电脑上,使用全志PhoenixSuit烧写工具,烧写到开发板上。具体可以参考:

 接完排线后,重新接入电源,和2条Type-C数据线,再将开关拨向电源接口处上电启动,启动时会出现Tina Linux小企鹅logo,进入系统后,可以查看触摸节点

  1. root@TinaLinux:/# ls /dev/input/
  2. event0 event1 event2

 我们使用的event2,如果你不确定您的触摸驱动程序使用的是哪个,可以通过cat /dev/input/event*,其中*表示要查看的是哪一个触摸节点,例如我使用的是event2,则需要输入cat /dev/input/event2,此时触摸屏幕会有上报信息。

 使用LVGL DEMO示例,输入lv_examples 0启动lvgl示例,可以通过点击屏幕上的UI交互按钮测试触摸是否生效。

root@TinaLinux:/# lv_examples 0
wh=480x800, vwh=480x1600, bpp=32, rotated=0
Turn on double buffering.
Turn on 2d hardware acceleration.
Turn on 2d hardware acceleration rotate.

网友:
我非常支持使用国产芯片

网友:
通过拿到的屏幕资料包,我们可以知道该MIPI屏的触摸芯片为FT5336,下面我们使用全志已经内置好的FT6336触摸驱动。

触摸驱动还是有点小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