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降压电路图中R84电阻的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
这个降压电路图中R84电阻的功率怎么计算?

电路参数是直流输入 24V,输出DC12V,电流 450mA

网友:
【直流输入 24V,输出DC12V,电流 450mA】

那么输入电流(有效值,不是平均值)估计是350mA。(0.35^2)*0.3=0.037(W)。

网友A:
MC34063很早的芯片啊

芯片有个峰值电流限制的

用输出电流倒推输入电流,可以得到最大电流

可以用最大电流计算功耗,要求严格的话就用有效功率或者平均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34063很早的芯片啊 芯片有个峰值电流限制的 用输出电流倒推输入电流,可以得到最大电流 可以用 ...

很多3MC34063在线计算器计算出来的的电路参数可以实际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3MC34063在线计算器计算出来的的电路参数可以实际用吗

可以用,但是要看电路参数是对应哪个器件上

一般每个外围器件的功耗工具可能算不出来,需要你自己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