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辑半导体HPM6880 jlink调试不成功,一直报错或者cpu is not halted

楼主:
可以连接到,也是正常编译下载,就是最后一步调试一直不成功;已经排查过option中选项问题,驱动也是下载最新的,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检查一下接线对不对,我原先也是这个折腾好久,后面找到原因是,他的开发板不是杜准线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接线对不对,我原先也是这个折腾好久,后面找到原因是,他的开发板不是杜准线序。

感谢大佬回复!我去检查一下

网友B: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排查的思路是这样的:

  1.  看板子上标准20-PIN的 JTAG口边上的5个跳帽有没有拔掉,如果没有拔掉,先拔掉。
  2.  将 BOOT PIN拔到2'b10 (BOOT0-OFF,BOOT1-ON)。
  3.  选择RAM 构建

做完以上操作后,复位一下,看看能不能连上。

如果可以了,烧写正常的FLASH XIP 构建的代码后,再把BOOT PIN拨到2b00 复位就能正常执行。

如果还不行,建议用JLink Command 去连一下芯片,看看是成功还是报错,如果报错,可以把错误的截图放上来,大家可以再根据结果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排查的思路是这样的:  看板子上标准20-PIN的 JTAG口边上的5个跳帽有没 ...

感谢回复!1.跳帽是有拔掉的;2.boot pin的配置没有问题滴,之前接不上也是一直用大佬您说的操作方法,现在就是jlink是能正常连接上,但是debug一跑就错误;3.commander应该是连接了上的,大佬您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