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型 Linux 开发套件Quantum Tiny Linux】-开发资源分享与登录系统

楼主:
一、开发板介绍

别看这块板子这么小,实际可玩性非常高!下面给大家介绍下这块板子:

硬件总览

规格参数

规格参数 详情
Quark-N SoM
CPU Allwinner H3, 四核Cortex-A7 @ 1GHz
GPU ARM Mali400 MP2 GPU
内存 512MB LPDDR3 RAM
存储 16GB eMMC
接口 以太网, SPI, I2C, UART, 可复用的GPIO, MIC, LINEOUT
GPIO 2.0mm间距26针式接头连接器,包括USB OTG,USB串口,I2C,UART,SPI,I2S,GPIO
PCB 6层高密度沉金设计
工作温度 0-80°C
尺寸 31mmx22mm
Atom-N Carrier Board
插槽 Quark-N的m.2接口
USB USB 2.0×2 USB Type-C×1
无线连接 RTL8723BU: Wi-Fi: IEEE 802.11 b/g/n @2.4GHz 蓝牙: BT V2.1/ BT V3.0/ BT V4.0
板载外设 1 x 麦克风 1 x MPU6050运动传感器(陀螺仪 + 加速度计) 4 x 按钮 (GPIO-KEY, Uboot, Recovery, Reset) 1 x TFT 显示屏
外部存储 Micro SD卡插槽
尺寸 40mm*35mm

产品特性

  • 体积超小 (31mm x 22mm) 和高度集成的四核Cortex-A7 Linux SoM

  • 带有丰富外围设备和接口的底板(40mmx35mm) : 麦克风,陀螺仪,加速度计,4个按钮和TFT显示屏等

  • 集成了完整的ARM-Linux系统以进行高级开发

  • 无线连接能力(Wi-Fi + 蓝牙)

  • 具有m.2接口可以轻松设计您的底板

  • 广泛的应用场景,例如个人服务器,智能语音助手和机器人开发等

  • USB Type-C功能:带USB-TTL可以直接用于串口登录终端

二、开发资源分享

在网上找了一些教程和资源,给大家分享下:

教程:

https://wiki.seeedstudio.com/cn/Quantum-Mini-Linux-Development-Kit/#%E4%BB%8Eubuntu-1604-%E5%8D%87%E7%BA%A7%E5%88%B0ubuntu-1804-lts

评测:

https://www.cnblogs.com/WATER-code/p/17508420.html

克隆代码地址:

https://gitee.com/coolflyreg163/quark-n

三、环境搭建

启动开发板

首先把板子启动起来吧,电脑Type-C供电就可以,刚开始供电以为板子没有任何反应,还以为板子坏了(正常来说都会先烧一个版本测试板子功能的)

后面看教程才知道还要自己手动烧。

首先,下载镜像文件:https://files.seeedstudio.com/wiki/Quantum-Mini-Linux-Dev-Kit/quark-n-21-1-11.zip

下载完成后解压出来.img文件,再下载烧录工具:https://www.balena.io/etcher/

下载完直接双击运行,把镜像文件烧录到sd卡中(至少16G,烧录完后sd卡只能用于启动,记得提前备份自己的文件!)

烧录完成,有时候电脑会提示是否格式化,这个点取消,直接拔出sd卡插到板子上。

给开发板供电,稍等一下开发板上的灯会亮起。并且可以看到一个可爱的小图标,这时我们的开发板就启动成功了!

  • 黄灯常量代表上电。

  • 白灯的为系统心跳LED,根据CPU的负载会有规律的闪烁。

串口登录系统

系统启动完成后,会看到电脑上识别到一个USB串口,可以用这个串口登录Quark-N进行终端交互,或者用相关命令连接WiFi后通过SSH登录。

本来想通过usb串口连接的,但是发现没有这个驱动,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安装CP21X的驱动。

首先,进入官网:https://www.silabs.com/developers/usb-to-uart-bridge-vcp-drivers?tab=downloads

选择DOWNLOADS界面,windows10、11选择第一个,windows7、8选择第4个

下载完成后,解压压缩包会出现这个界面,右击.inf文件选择安装

安装成功后,设备管理器就可以看到COM口啦

用串口工具(我一般常用SecureCRT)登录开发板,记得波特率选为115200

系统默认用户和密码

  • 普通用户:

users: pi
password: quark
  • Root用户:

users: root
password: quark

系统配置

你可以使用这个npi-config命令来配置系统,如用户、系统语言、时区、ssh等等.

注意,系统已经默认配置好,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配置系统,请保持默认配置.

开启WiFi

首先我们要用串口登录系统,配置连接WiFi后通过SSH登录。

这里有一个快捷的脚本:

cd /home/pi/WorkSpace/System/net/
sudo python connect_wifi.py SSID PASSWORD

其中SSID是WIFI名字,PASSWORD为密码

下面是正常使用,我们使用NetworkManager来管理网络,但请按照以下步骤连接到Wi-Fi:

  • 切换到root用户:

$ su root
  • 开启Wi-Fi:

$ nmcli r wifi on
  • 扫描附近的Wi-Fi:

$ nmcli dev wifi

  • 连接到特定的Wi-Fi:

$ nmcli dev wifi connect "SSID" password "PASSWORD" ifname wlan0
  • 重启网卡设备

sudo ifconfig wlan0 down sudo ifconfig wlan0 up

连接成功后,下次开机,WiFi 也会自动连接。

如果你的USB WiFi无法正常工作, 大概率是因为文件系统里缺少了对应的USB WiFi固件。

可以通过下列命令安装所有的USB WiFi固件:

apt-get install linux-firmware

有关NetworkManager的更多参考,请阅读here.

SSH登录系统

可以通过ifconfig查看网络

ifconfig

通过SSH工具连接,我习惯用PUTTY

输入用户名和登录密码就可以登录系统了

软件更新 (可选择)

第一次连接到网络后,最好先更新软件:

$ sudo apt-get update

远程桌面连接

系统镜像中包含xrdp服务
并在正常情况下默认运行,可以使用Windows自带的远程桌面连接
软件进入Quark-N的桌面:

  • 使用 ifconfig 获取开发板的ip地址

  • 在Windows电脑上搜索远程桌面连接,打开软件

  • 在同一局域网中,输入开发板的IP地址并登录,这样就可以进行远程桌面控制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桌面壁纸和别人的不一样哈哈

网友A:
因为桌面的窗口管理系统使用了轻量级xfce,调皮小老鼠出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桌面的窗口管理系统使用了轻量级xfce,调皮小老鼠出现了

原来登录用户不一样,桌面背景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登录用户不一样,桌面背景也不一样

哦哦哦,这个倒没发现。。。。。。这下又了解了一个新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