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电机控制

楼主:
直流有刷电机H桥驱动,当用稳压源供电12v时,电机堵转的时候,电机有时会很响,有时会电流达到限流值,电机不响,请问这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电机堵转的时候不响吗?

网友A:
''电机堵转的时候,电机有时会很响‘’

这时候电机驱动器应该并没有堵转或者过流保护,电机的转子还在转动。如果电机带了减速箱,那就是减速箱输出堵转,但是电机转子还在转动。

方便的话拍一下完整的测试图片,包括电机。

网友:
手电钻拧螺丝时,当螺丝拧紧了,继续压下手电钻开关就会听见很响的声音,跟你这个描述有点类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堵转的时候,电机有时会很响‘’ 这时候电机驱动器应该并没有堵转或者过流保护 ...

传动方式为蜗杆传动,带动下图转动,堵转的时候这个就不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传动方式为蜗杆传动,带动下图转动,堵转的时候这个就不动了

那应该就是负载传动端已经堵转,但是电机的转子还在转动

网友:
电机控制器的设计还能修改吗?如果可以,只要检测到电机的电流增大到一定数值就降低电机转速或者直接停止电机转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就是负载传动端已经堵转,但是电机的转子还在转动

堵在不转,电机应该也转不动吧,它里面都是卡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堵在不转,电机应该也转不动吧,它里面都是卡着的

应该是电机的转子和齿轮箱,或者齿轮箱内部在打滑,所以声音很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堵在不转,电机应该也转不动吧,它里面都是卡着的

问题描述:直流有刷电机H桥驱动,当用稳压源供电12v时,电机堵转的时候,电机有时会很响,有时会电流达到限流值,电机不响,请问这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电机堵转的时候不响吗?

负载端堵住(电机堵转的时候),声音很响。说明此时H桥还有输出,也就是控制器并未过流保护。
电流达到极限值,电机不响。说明此时控制器过流保护了,H桥无驱动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直流有刷电机H桥驱动,当用稳压源供电12v时,电机堵转的时候,电机有时会很响,有时会电流达到 ...

哥,现在问题是,相同环境下,转速一样,负载一样,有时会过流保护,有时不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现在问题是,相同环境下,转速一样,负载一样,有时会过流保护,有时不会呢?

假设:相同的电源电压,相同的转速(PWM占空比相同),相同的负载(电机电流一样)。那就是过流保护(电流反馈)的迟滞设计问题了。要么是迟滞比较器的正反馈电阻调整一下,要么是采集的电机电流运算处理后,单片机程序做迟滞处理

网友:
对于三相电机:

(1)电气原因,供电电压低, 电源缺相,是电源线有断相电路,也可能是接触器坏,电机相位断线。

(2)机械原因,如轴承损坏、转子清扫、过载等。

网友:
对于单相电动机堵停:
(1)只要电动机开机,就证明是开机的。除低压外,是机械夹紧电阻,原因与上述三相电动机相同,但由于单相电动机大多是小功率电机,机械夹紧电阻现象比较普遍。
(2)起动电路故障,可以检查起动电容故障、开路故障、老化(容量降低)。盖极电机,应检查线圈是否打开,有一个离心开关检查开关动作是否正常。
1.这种现象是电动机的定子线圈带电,转子不能转动。
(1)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是否会出现欠压和缺相现象。
(2)检查电机定子绕组的电阻值,绝缘值正常,匝间短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3)负载太重了,有堵塞。如果负载太重,就会有堵塞,发动机轴不能输出。
2.一是机械原因,如轴承损坏、转子清扫、过载端盖安装等。二是电气原因,如供电电压低、输电线路过长、三相缺相弱接触等。
3.单相分离离心式开关断开、启动线圈断裂、电容器电容断开、电容消失、容量不足等。有一些不寻常的电机,如差动电机、滑环电机、步进电机等。总之,当电机没有启动光峰时,当它难以启动时,就不能被迫多次启动,以找出故障的详细原因来消除故障。发生因电机设备损坏引起的短路火灾事故。用电的人首先是安全的,有很大的责任。
(1).检查电源线,主要检查电机和保险丝的接线,是否存在电路损坏现象。
(2).在空载或半负荷启动后,箱子将卸下马达。
(3).估计情况是由于拖曳装置发生故障,卸下拖曳装置,并从拖曳装置上寻找故障。
(4).情况检查刷、滑环和起动电阻各接触器加入情况。
(5).重新确定三相绕组的起始和尾部,并检查三相绕组是否断了电线和短路。
4.解决办法如下:
(1).轴承内外环间隙过大,轴承需要更换。
(2).由于轴承孔的长期磨损,内孔的直径过大。紧急措施是电镀一层金属或套筒,但也要在轴承室的内壁上冲洗一些小点。
(3).轴弯曲,端盖停止磨损。
电机运作时间较长以后,总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尤其是在电机长时间运作后,电机发热导致的电机故障,其中就有电机嗡嗡响不转,一般来说是电容的原因,更换电容就可以解决相应的故障。为了更好地使用电机,对电机的基本性能进行维护和保养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你这个堵转时候电机响是不是转子在抖动?有可能是出发了稳压电源的限流保护关断后重新打开又触发,导致的类似打嗝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