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最大功率和最大有效输出功率的含义

楼主:
时间最大功率和最大有效输出功率的含义

时间最大功率和最大有效输出功率,比如3.5W输出200ms,停800ms,那么3.5W是最大有效输出功率,时间最大功率是5倍?也就是17.5W?20%的占空比,不应该是1/5才对吗?

网友:
可以理解一下PWM的占空比

网友A:
占空比,它是工作时间与总周期时间的比值。

按1楼的举例,
工作时间是200ms,总周期时间是1000ms,即1秒,所以占空比是 200/1000=0.2,是20%,

这个应该是平均输出功率,或者是最大有效输出功率。

感觉不是什么“最大有效输出功率”和“时间最大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它是工作时间与总周期时间的比值。 按1楼的举例, 工作时间是200ms,总周期时间是1000ms,即1 ...

啥意思  没回复我的疑问啊 关键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  没回复我的疑问啊 关键是

好吧,不谈占空比

最大有效输出功率
指设备在规定的条件,能连续输出而不造成设备过热、损伤的最大功率。

如,一台超声波治疗仪,可能有3.5瓦特的最大有效输出功率,就是说,在连续工作下,不会超过这个功率以保证安全性和治疗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  没回复我的疑问啊 关键是

时间最大功率
在脉冲模式下,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的最高功率输出。

还拿一台超声波治疗仪,如果以3.5瓦输出200毫秒,然后停800毫秒,这200毫秒内的功率就是时间最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最大功率 在脉冲模式下,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的最高功率输出。   还拿一台超声波治疗仪 ...

那最大时间功率是不是17.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