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弱磁时的电流大小关系?

楼主:
电机的相电流按矢量选择分为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励磁电流用于产生磁场,转矩电流用于提供扭矩。

在电机弱磁时,即到达恒功率区时刻,电机的励磁电流开始减小,这是因为要弱磁,但是转矩电流会增大,这是因为要维持电机空载时的转矩输出,但是此刻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之和小于额定转速下的空载电流,这是因为弱磁电流减小的比转矩电流增加的多。

随着转速逐渐升高,弱磁电流仍在减小(这点存在疑问,是励磁电流减小造成弱磁还是磁饱和造成弱磁?),但是转矩电流增大较多,所以逆变器输出相电流在随着转速增加而增加,逐渐超过额定频率下的空载电流,然后就这样到达电机最大转速。

之前看了一个弱磁控制转矩转速图,分不同的弱磁控制,电机的转矩和转速在恒功率区呈现不同的关系,比如说0.3的弱磁比1的弱磁在相同转速下输出转矩要高,这按照我上面的分析在同样转速下是否0.3的弱磁比1.0的弱磁输出相电流要大,要有足够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励磁电流的大小不清楚,但是转矩电流一定是0.3的弱磁比1.0的要大。

以上是我的分析,请指正。

网友:
分析大概是对的,但只说了一种情况

电机什么情况下会弱磁?

1,是启动过程中的弱磁

2是恒功率区的弱磁

网友:
电机启动时,控制部分会先给一个较小的电流给电机,转子产生一定程度的磁场,但不足以使电机正常运行。
这个阶段称为电机的弱磁状态。
这种弱磁,电机可平稳启动,减少对电网和设备启动的某些要求,符合电力供电需要。

网友:
电机运行在恒功率区时,输入功率保持不变,但电机转速增加,电机的磁场强度逐渐减小。
为平衡相同的输出功率,需要增加转子电流以补偿降低的磁通。这种情况下,控制系统会调整励磁电流,让电机弱磁运行。大概和1楼的说法一致

0.3的弱磁应该是比较弱了,是为了需要更大的转矩电流,维持输出转矩。但不是输出的相电流更大,应该是这样。

网友: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当转速升高到2550转的时候,也就是大概170Hz,输出相电流就会变得突然变得很大,以实例来说在2400转的时候就20-30A左右,到了2550转左右电流突然就升上去了,达到80-90A,如果转速再升高,电流还会有上升的趋势,我没有再把转速提高,有点害怕机器出问题,现场电机没有开启水冷散热。请问这个突然增大的电流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