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Spice-(5) .model使用

楼主:
QSpice-(5) .model使用

Uu们,晚上好!
众所周知,Qspice里面的模型非常少,基本上是光秃秃的,想要搞二极管还需要自己去找二极管的模型,但找到模型怎么导进去呢?
First one,咱们先放置一个Diode,二极管在D开头的这个列表里面,如图1所示。
图1:放置二极管
在标准的Spice里面,有一部分都是使用的.model去定义这个模型的,主要由下图2所示。
图2:使用.model定义的模型
标准的Spice二极管模型的语法,都是相同的,so 你可以去LTspice里面看看你想要的二极管那个模型是怎么写的,直接Copy过来即可,但咱们先看看Diode部分的描述,见图3.
图3:diode模型相关描述
语法就是:
.model <model> D [model parameters]
在上面咱们已经放置了一个二极管,咱们就可以使用.model去定义这个二极管,如下图4所示。
图4:Xt_Diode
这个管子4V就Breakdown,在Break down(击穿)以后 IBV设置的是击穿后电压和Break Down流过的电流的比值,仿真结果如下图5所示。V(n002)是R1上的电压。
图5:仿真结果
整这个没啥用的东西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不知道二极管的全部参数,你只希望用到这个二极管的部分参数,在.model里面只要填写你需要的部分即可。具体二极管的参数代表实际二极管的那些参数还需要去查一下, all about circuits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另外,如果我的输入反向电压没有到Break Down电压的话,他是不会崩的,修改电源输入为4V仿真结果如图6所示。
图6:未到击穿的电压仿真结果
二级管整完了,咱们在整个Voltage Controlled Switch,聪明的人先看说明书,相比旧版的LTspice,在Qspice中已经将Switch的例子嵌入在说明书中,只需要点击Example就可以打开例子照猫画虎。说明书中的例子如图7所示。
图7:Switch model语法
.model SWMOD SW(Ron=1 Roff=1Meg Vt=0 Vh=-1)
.model:这是个模型
SWMOD:模型的名字
SW:模型的类型
括号里面全部是参数
构建基本测试电路如下图8所示。
图8:xt_SW测试电路
需要注意的是,开关改名字要改attribute里面的名字,那个才是真正管用的,仿真结果如下图9所示。
图9:仿真结果
好了,经过两次的实验,应该大致知道.model怎么去使用了,然后在想想看为什么V(N002)是2.5V。
仿真代码如下所示:
V1 N01 0 5
R1 N02 0 100
S1 N02 N01 N03 0 XT_SW
V2 N03 0 PULSE 0 5 0.1m 10n 10n 5?10?1000
.model Xt_SW SW (Ron=100 Roff=1Meg Vt=2 Vh=-1)
.tran 1m
.end
今天就先聊到这了,拜拜!

网友A:
哇,看到更新啦!

不过模型少这点我觉得可以理解,毕竟是新生代嘛,所以还需要大家多玩多分享把资料聚起来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看到更新啦!不过模型少这点我觉得可以理解,毕竟是新生代嘛,所以还需要大家多玩多分享把资料聚起来哇 ...

可以去其他地方白嫖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其他地方白嫖嘿嘿

好逗。肯定能多搬多产都好,咱们集一波,也对后面的网友需要很有帮助

网友:
学到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