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科大STM32课程学习时,旋转编码器章节遇到的问题点,还请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
编码器子函数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t16_t Encoder_Count;                    //全局变量,用于计数旋转编码器的增量值

/**
  * 函    数:旋转编码器初始化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Encoder_Init(void)
{
    /*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开启GPIOB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开启AFIO的时钟,外部中断必须开启AFIO的时钟

    /*GPIO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将PB0和PB1引脚初始化为上拉输入

    /*AFIO选择中断引脚*/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0);//将外部中断的0号线映射到GPIOB,即选择PB0为外部中断引脚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1);//将外部中断的1号线映射到GPIOB,即选择PB1为外部中断引脚

    /*EXTI初始化*/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 EXTI_Line1;        //选择配置外部中断的0号线和1号线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指定外部中断线使能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指定外部中断线为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指定外部中断线为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将结构体变量交给EXTI_Init,配置EXTI外设

    /*NVIC中断分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配置NVIC为分组2
                                                                //即抢占优先级范围:0~3,响应优先级范围:0~3
                                                                //此分组配置在整个工程中仅需调用一次
                                                                //若有多个中断,可以把此代码放在main函数内,while循环之前
                                                                //若调用多次配置分组的代码,则后执行的配置会覆盖先执行的配置

    /*NVIC配置*/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选择配置NVIC的EXTI0线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指定NVIC线路使能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指定NVIC线路的抢占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指定NVIC线路的响应优先级为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将结构体变量交给NVIC_Init,配置NVIC外设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_IRQn;            //选择配置NVIC的EXTI1线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指定NVIC线路使能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指定NVIC线路的抢占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指定NVIC线路的响应优先级为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将结构体变量交给NVIC_Init,配置NVIC外设
}

/**
  * 函    数:旋转编码器获取增量值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自上此调用此函数后,旋转编码器的增量值
  */
int16_t Encoder_Get(void)
{
    /*使用Temp变量作为中继,目的是返回Encoder_Count后将其清零*/
    /*在这里,也可以直接返回Encoder_Count
      但这样就不是获取增量值的操作方法了
      也可以实现功能,只是思路不一样*/
    int16_t Temp;
    Temp = Encoder_Count;
    Encoder_Count = 0;
    return Temp;
}

/**
  * 函    数:EXTI0外部中断函数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注意事项:此函数为中断函数,无需调用,中断触发后自动执行
  *           函数名为预留的指定名称,可以从启动文件复制
  *           请确保函数名正确,不能有任何差异,否则中断函数将不能进入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SET)        //判断是否是外部中断0号线触发的中断
    {
        /*如果出现数据乱跳的现象,可再次判断引脚电平,以避免抖动*/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0) == 0)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 == 0)        //PB0的下降沿触发中断,此时检测另一相PB1的电平,目的是判断旋转方向
            {
                Encoder_Count --;                    //此方向定义为反转,计数变量自减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除外部中断0号线的中断标志位
                                                    //中断标志位必须清除
                                                    //否则中断将连续不断地触发,导致主程序卡死
    }
}

/**
  * 函    数:EXTI1外部中断函数
  * 参    数:无
  * 返 回 值:无
  * 注意事项:此函数为中断函数,无需调用,中断触发后自动执行
  *           函数名为预留的指定名称,可以从启动文件复制
  *           请确保函数名正确,不能有任何差异,否则中断函数将不能进入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 == SET)        //判断是否是外部中断1号线触发的中断
    {
        /*如果出现数据乱跳的现象,可再次判断引脚电平,以避免抖动*/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 == 0)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0) == 0)        //PB1的下降沿触发中断,此时检测另一相PB0的电平,目的是判断旋转方向
            {
                Encoder_Count ++;                    //此方向定义为正转,计数变量自增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清除外部中断1号线的中断标志位
                                                    //中断标志位必须清除
                                                    //否则中断将连续不断地触发,导致主程序卡死
    }
}

main主函数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Encoder.h"

int16_t Num;            //定义待被旋转编码器调节的变量

int main(void)
{
    /*模块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Encoder_Init();        //旋转编码器初始化

    /*显示静态字符串*/
    OLED_ShowString(1, 1, "Num:");            //1行1列显示字符串Num:

    while (1)
    {
        Num += Encoder_Get();                //获取自上此调用此函数后,旋转编码器的增量值,并将增量值加到Num上
        OLED_ShowSignedNum(1, 5, Num, 5);    //显示Num

    }
}
问题点:在main主函数的while循环里我一开始写的是:

        Num = Encoder_Get();
        OLED_ShowSignedNum(1, 5, Num, 5);    //显示Num

但是编码器怎么旋转都一直是0,后面对比代码才发现是这里需要采用UP主那种累加方式。这里我很不理解,直接在子模块状态获取函数将编码器中断产生的Encoder_Cout值赋值给Temp,然后主程序直接赋值给主函数Num,为啥一直是0?

另外如果编码器模块里的状态获取函数更改为:

int16_t Encoder_Get(void)
{
    return Encoder_Count;
}

然后主函数更改为:

    while (1)
    {
        OLED_ShowSignedNum(1, 5, Encoder_Get(), 5);
    }

也是可以的。还请大佬们指导下,本人小白,刚接触,一直没想明白。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keil软件Debug时,如何查看中间变量值?比如Temp,我想通过watch窗口查看,显示非法数据,有什么方法可以看到中间变量值么?

网友:
大佬们,谁知道啊?别沉啊

网友A:
temp改成全局变量再去watch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mp改成全局变量再去watch吧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试了转全局,看到一直是 0,所以出不来结果,编码器不起作用

网友:
int16_t Encoder_Get(void)
{
    /*使用Temp变量作为中继,目的是返回Encoder_Count后将其清零*/
    /*在这里,也可以直接返回Encoder_Count
      但这样就不是获取增量值的操作方法了
      也可以实现功能,只是思路不一样*/
    int16_t Temp;
    Temp = Encoder_Count;
    Encoder_Count = 0;
    return Temp;
}

经过我多方排查,终于找到问题点了,出问题的地方就是这个获取增量值函数里面:Encoder_Count = 0;这句代码,加上这句,Return回去的值一直是0,不是需要的增量值,Temp一开始是增量值,等到执行该句代码后,Temp也变为常量0了,所以导致值一直是0,将该句代码注释掉后,一切显示正常。

也终于理解UP主为啥采用Num += Encoder_Get(); 的方式。

但是为啥执行那句代码后,Temp也变常量0了呢?不是应该Encoder_Count清零之前的值么?

网友B:
正确。

这个叫增量的速度:你用的是手转的编码器,当转慢的时候就减小,当不转了就回零。

所以你得到的是增量的速度!!!不是增量的绝对值,绝对值需要自己“累计”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确。 这个叫增量的速度:你用的是手转的编码器,当转慢的时候就减小,当不转了就回零。 所以你得到 ...

理解了,非常感谢,原来编码器还分增量式和绝对值式。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