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中这个VCORE引脚的作用是什么,是输出电压,还是需要输入电压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请问下图中这个VCORE引脚的作用是什么,是输出电压,还是需要输入电压,为什么下面这个图中VCORE没有接电源

网友A:
IC1用的是哪家单片机啊,

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会讲引脚的作用是什么的

STM32系列的好像没用Vcore命名引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1用的是哪家单片机啊, 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会讲引脚的作用是什么的 STM32系列的好像没用Vcore命名引 ...

具体型号是  华大  HC32L136K8TA , 咨询了一下其他人,说是这引脚是MCU对外供电,接那两个电容是为了便于MCU内核电压滤波用的,这样可以滤掉一些杂波,您说这说法有道理 吗

网友:
应该是内核电压吧。这个电压又希望大点的电容接上,里面做 不了,就掉 到外面让用户自己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具体型号是  华大  HC32L136K8TA , 咨询了一下其他人,说是这引脚是MCU对外供电,接那两个电容 ...

一般规定 外部电路不能用它,只是为了内部电压电路接电容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规定 外部电路不能用它,只是为了内部电压电路接电容用。

非常感谢。它是为了给内部电源提供一个滤波吗?还有通常都接什么样的电容,上图中接了一个4uF电容,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它是为了给内部电源提供一个滤波吗?还有通常都接什么样的电容,上图中接了一个4uF电容,合适 ...

是的。接个几uf看它资料上提供的通常接法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