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激励信号受到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
一个旋变编码器,激励信号是5Vrms10K的正弦波,现在问题是只要逆变器一开机就会在激励信号出现毛刺,波形如下:是逆变器的载波影响到了,但是该如何解决?

不开机时的激励信号到编码器的
驱动芯片发出的正弦波激励
逆变开机时的激励信号到编码器,有毛刺
逆变开机时把转速提高毛刺更多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给你@几位大侠过来看看~

@maychang

@qwqwqw2088

@xutong

大侠们来帮忙看看呀~

网友:
电磁兼容性问题,所以要找到干扰源

先确认干扰源确实是逆变器话,

想办法隔离,和加滤波处理

网友:
旋转编码器有干扰,也可能是编码器质量问题

把编码器外壳,包括编码器的转轴绝缘起来

网友A:
用的弹簧针测试的吗?看起来像开关电源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接地方式可能有问题,怎么共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弹簧针测试的吗?看起来像开关电源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接地方式可能有问题,怎么共地的?

用弹簧针直接测量旋变卡激励信号,是逆变器开机影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弹簧针直接测量旋变卡激励信号,是逆变器开机影响的

连接示意图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接示意图如何

连接图很简单,逆变器控制板上面卡槽插上编码器扩展卡,六根线分别接编码器的激励信号,正余弦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图很简单,逆变器控制板上面卡槽插上编码器扩展卡,六根线分别接编码器的激励信号,正余弦信号。

建议画出来

网友:
上面是变频器,里面是扩展卡,拖过编码器传输线连接到电机编码器接口,变频器上有激励信号源,现在问题是激励信号易受载频影响,现在有什么措施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临时措施和长期改善电路的举措?而且这个影响是如何传递过来的,是传导辐射还是空间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