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小网关|CH32V208】--7.DHCP

楼主:
      本篇讲述用沁恒CH32V208开发板实现DHCP.

一.了解与准备

      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是一个应用层协议。当我们将客户主机ip地址设置为动态获取方式时,DHCP服务器就会根据DHCP协议给客户端分配IP,使得客户机能够利用这个IP上网。可以用Wireshark抓取DHCP包。

      CH32V208芯片自带以太网MAC,内置10MPHY,支持10M以太网,我们可以看到芯片引脚直接与网口座连接,这款芯片具备蓝牙与以太网功能,比较适合做小型IOT网关。

     沁恒自有一套WCHNET协议栈库,该协议栈库提供了TCP/IP 子程序库,集成了 TCP、UDP、ARP、RARP、ICMP、IGMP等以太网协议栈,可以同时支持 TCP、UDP 和 IPRAW 三种模式。在SDK里有一个专门文档介绍,可以根据需要参考详细说明使用。

二.代码准备

1.获取芯片MAC地址

#define ROM_CFG_USERADR_ID                      0x1FFFF7E8
/*********************************************************************
 * @fn      WCHNET_GetMacAddr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Get MAC address
 *
 * [url=home.php?mod=space&uid=784970]@return[/url] none.
 */
void WCHNET_GetMacAddr( uint8_t *p )
{
    uint8_t i;
    uint8_t *macaddr=(uint8_t *)(ROM_CFG_USERADR_ID+5);

    for(i=0;i<6;i++)
    {
        *p = *macaddr;
        p++;
        macaddr--;
    }
}

2.配置DHCP主机名,这个由库函数完成

WCHNET_DHCPSetHostname("WCHNET");                                     //Configure DHCP host name

3.以太网库初始化

/*********************************************************************
 * @fn      ETH_LibInit
 *
 * @brief   Ethernet library initialization program
 *
 * @return  command status
 */
uint8_t ETH_LibInit( uint8_t *ip, uint8_t *gwip, uint8_t *mask, uint8_t *macaddr )
{
    uint8_t s;
    struct _WCH_CFG  cfg;

    memset(&cfg,0,sizeof(cfg));
    cfg.TxBufSize = ETH_TX_BUF_SZE;
    cfg.TCPMss   = WCHNET_TCP_MSS;
    cfg.HeapSize = WCHNET_MEM_HEAP_SIZE;
    cfg.ARPTableNum = WCHNET_NUM_ARP_TABLE;
    cfg.MiscConfig0 = WCHNET_MISC_CONFIG0;
    cfg.MiscConfig1 = WCHNET_MISC_CONFIG1;
    cfg.led_link = ETH_LedLinkSet;
    cfg.led_data = ETH_LedDataSet;
    cfg.net_send = ETH_TxPktChainMode;
    cfg.CheckValid = WCHNET_CFG_VALID;
    s = WCHNET_ConfigLIB(&cfg);
    if(s){
       return (s);
    }
    s = WCHNET_Init(ip,gwip,mask,macaddr);
    ETH_Init(macaddr);
    return (s);
}

4.启动DHCP,使用的库函数,回调函数里获取ip分配

/*********************************************************************
 * @fn      WCHNET_DHCPCallBack
 *
 * @brief   DHCPCallBack
 *
 * @param   status - status returned by DHCP
 *                   0x00 - Success
 *                   0x01 - Failure
 *          arg - Data returned by DHCP
 *
 * @return  DHCP status
 */
u8 WCHNET_DHCPCallBack(u8 status, void *arg)
{
    u8 *p;
    u8 tmp[4] = {0, 0, 0, 0};

    if(!status)
    {
        p = arg;
        printf("DHCP Success\r\n");
        /*If the obtained IP is the same as the last IP, exit this function.*/
        if(!memcmp(IPAddr, p ,sizeof(IPAddr)))
            return READY;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the first successful IP acquisition*/
        if(memcmp(IPAddr, tmp ,sizeof(IPAddr))){
            /*The obtained IP is different from the last value,
             * then disconnect the last connection.*/
            WCHNET_SocketClose(SocketId, TCP_CLOSE_NORMAL);
        }
        memcpy(IPAddr, p, 4);
        memcpy(GWIPAddr, &p[4], 4);
        memcpy(IPMask, &p[8], 4);
        printf("IPAddr = %d.%d.%d.%d \r\n", (u16)IPAddr[0], (u16)IPAddr[1],
               (u16)IPAddr[2], (u16)IPAddr[3]);
        printf("GWIPAddr = %d.%d.%d.%d \r\n", (u16)GWIPAddr[0], (u16)GWIPAddr[1],
               (u16)GWIPAddr[2], (u16)GWIPAddr[3]);
        printf("IPMask = %d.%d.%d.%d \r\n", (u16)IPMask[0], (u16)IPMask[1],
               (u16)IPMask[2], (u16)IPMask[3]);
        printf("DNS1: %d.%d.%d.%d \r\n", p[12], p[13], p[14], p[15]);
        printf("DNS2: %d.%d.%d.%d \r\n", p[16], p[17], p[18], p[19]);
        WCHNET_CreateTcpSocket();                                                   //Create a TCP connection
        return READY;
    }
    else
    {
        printf("DHCP Fail %02x \r\n", status);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the first successful IP acquisition*/
        if(memcmp(IPAddr, tmp ,sizeof(IPAddr))){
            /*The obtained IP is different from the last value*/
            WCHNET_SocketClose(SocketId, TCP_CLOSE_NORMAL);
        }
        return NoREADY;
    }
}

5.主函数循环里调用wchnet主任务函数,其内由库组成

/*********************************************************************
 * @fn      WCHNET_MainTask
 *
 * @brief   library main task function
 *
 * @return  none.
 */
void WCHNET_MainTask(void)
{
    WCHNET_NetInput( );         /* Ethernet data input */
    WCHNET_PeriodicHandle( );   /* Protocol stack time-related task processing */
    WCHNET_HandlePhyNegotiation( );
}

6.检测中断事件,并做处理

/*检测以太网全局中断*/
WCHNET_QueryGlobalInt()

/*获取以太网状态及处理*/
/*********************************************************************
 * @fn      WCHNET_HandleGlobalInt
 *
 * @brief   Global Interrupt Handle
 *
 * @return  none
 */
void WCHNET_HandleGlobalInt(void)
{
    u8 intstat;
    u16 i;
    u8 socketint;

    intstat = WCHNET_GetGlobalInt();                              //get global interrupt flag
    if (intstat & GINT_STAT_UNREACH)                              //Unreachable interrupt
    {
        printf("GINT_STAT_UNREACH\r\n");
    }
    if (intstat & GINT_STAT_IP_CONFLI)                            //IP conflict
    {
        printf("GINT_STAT_IP_CONFLI\r\n");
    }
    if (intstat & GINT_STAT_PHY_CHANGE)                           //PHY status change
    {
        i = WCHNET_GetPHYStatus();
        if (i & PHY_Linked_Status)
            printf("PHY Link Success\r\n");
    }
    if (intstat & GINT_STAT_SOCKET) {                             //socket related interrupt
        for (i = 0; i < WCHNET_MAX_SOCKET_NUM; i++) {
            socketint = WCHNET_GetSocketInt(i);
            if (socketint)
                WCHNET_HandleSockInt(i, socketint);
        }
    }
}

7.main函数如下

/*********************************************************************
 * @fn      main
 *
 * @brief   Main program
 *
 * @return  none
 */
int main(void)
{
    u8 i;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USART initialize
    printf("DHCP Test\r\n");
    if((SystemCoreClock == 60000000) || (SystemCoreClock == 120000000))
        printf("SystemClk:%d\r\n", SystemCoreClock);
    else
        printf("Error: Please choose 60MHz and 120MHz clock when using Ethernet!\r\n");
    printf("net version:%x\n", WCHNET_GetVer());
    if( WCHNET_LIB_VER != WCHNET_GetVer()){
        printf("version error.\n");
    }
    WCHNET_GetMacAddr(MACAddr);                                           //get the chip MAC address
    printf("mac addr:");
    for(i = 0; i < 6; i++)
        printf("%x ", MACAddr);
    printf("\n");
    TIM2_Init();
    WCHNET_DHCPSetHostname("WCHNET");                                     //Configure DHCP host name
    i = ETH_LibInit(IPAddr,GWIPAddr,IPMask,MACAddr);                      //Ethernet library initialize
    mStopIfError(i);
    if(i == WCHNET_ERR_SUCCESS)
        printf("WCHNET_LibInit Success\r\n");
    WCHNET_DHCPStart(WCHNET_DHCPCallBack);                                //Start DHCP

    while(1)
    {
        /*Ethernet library main task function,
         * which needs to be called cyclically*/
        WCHNET_MainTask();
        /*Query the Ethernet global interrupt,
         * if there is an interrupt, call the global interrupt handler*/
        if(WCHNET_QueryGlobalInt())
        {
            WCHNET_HandleGlobalInt();
        }
    }
}

三.测验

      编译烧录后,插上网线,上电,可看到日志如上,DHCP获取IP信息成功。

网友:
保持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