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操作有些问题请指教

楼主:
就是这个设置了距离限制,然后距离不够时报警如图所示。

但是我移动一下元器件后报警信息就消失了,但是并没有满足距离要求,需要DRC校正一下才又出现报警信息,而且邪门的是,有的距离报警移动元器件后不消失,有的消失,这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嘛

网友:
距离不够时报警的短信息Messages是什么

没有满足什么距离要求,这个是什么规则距离

网友A:
虽然没用过AD20,AD其他低版本应该是一样的

AD软件中,“工具”“设计规则检查”中,可以设置那些规则报警要不要显示出来的,

前提是你得知道是哪些规则,

如,在“设计规则检查”中的,某些元件、线、焊盘等之间距离,会产生报警的,在设计规则检查勾选让显示或不显示出来

网友:
说的没错,DRC电气规则检查,往往没设置好,就会各种错误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AD20,AD其他低版本应该是一样的   AD软件中,“工具”“设计规则检 ...

就是信号和信号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够就报警,但是现在情况时有的一直报警有的挪动一下就不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