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型 Linux 开发套件Quantum Tiny Linux】基于Framebuffer测试显示(TFT已坏?)

楼主:
189464e7fb31939f39539d7897742a2b

我们基于Framebuffer对板载的小屏幕进行显示测试,

代码如下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linux/fb.h>
#include <sys/mman.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void fill_color16(short *fb_addr, short bit_map, int psize)
{
    int i;
    for(i=0; i<psize; i++) {
        *fb_addr = bit_map;
        fb_addr++;
    }
}

int main ()
{
    int fp=0;
    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info;
    struct fb_fix_screeninfo finfo;
    long screensize=0;
    char *fbp = NULL, *test_fbp=NULL;
    int x = 0, y = 0;
    long location = 0;
    int i;
    int num = 5;
    int pix_size=0;

    fp = open("/dev/fb1", O_RDWR);

    if(fp < 0) {
        printf("Error : Can not open framebuffer device/n");
        exit(1);
    }

    if(ioctl(fp, FBIOGET_FSCREENINFO, &finfo)){
        printf("Error reading fixed information/n");
        exit(2);
    }

    if(ioctl(fp, FBIOGET_VSCREENINFO, &vinfo)){
        printf("Error reading variable information/n");
        exit(3);
    }

    screensize = vinfo.xres * vinfo.yres * vinfo.bits_per_pixel / 8;

    printf("The phy mem = 0x%x, total size = %d(byte)\n", finfo.smem_start, finfo.smem_len);
    printf("xres =  %d, yres =  %d, bits_per_pixel = %d\n", vinfo.xres, vinfo.yres, vinfo.bits_per_pixel);
    printf("So the screensize = %d(byte), using %d frame\n", screensize, finfo.smem_len/screensize);
    printf("vinfo.xoffset = %d, vinfo.yoffset = %d\n", vinfo.xoffset, vinfo.yoffset);
    printf("vinfo.vmode is :%d\n", vinfo.vmode);
    printf("finfo.ypanstep is :%d\n", finfo.ypanstep);
    printf("vinfo.red.offset=0x%x\n", vinfo.red.offset);
    printf("vinfo.red.length=0x%x\n", vinfo.red.length);
    printf("vinfo.green.offset=0x%x\n", vinfo.green.offset);
    printf("vinfo.green.length=0x%x\n", vinfo.green.length);
    printf("vinfo.blue.offset=0x%x\n", vinfo.blue.offset);
    printf("vinfo.blue.length=0x%x\n", vinfo.blue.length);
    printf("vinfo.transp.offset=0x%x\n", vinfo.transp.offset);
    printf("vinfo.transp.length=0x%x\n", vinfo.transp.length);

    fbp =(char *)mmap(0, screensize,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SHARED, fp,0);
    if ((int)fbp == -1)
    {
        printf ("Error: failed to map framebuffer device to memory./n");
        exit (4);
    }
    printf("Get virt mem = %p\n", fbp);

    pix_size = vinfo.xres * vinfo.yres;
    /* using first frame, for FBIOPAN_DISPLAY
     * 当刷新需要调用FBIOPAN_DISPLAY, 要告知驱动刷哪块帧, 用到下面两个参数
     * 如果使用第二帧buffer -> vinfo.xoffset = 0; vinfo.yoffset = vinfo.yres;
     */
    vinfo.xoffset = 0;
    vinfo.yoffset = 0;

    /* show color loop */
    while(num--) {
        printf("\ndrawing YELLOW......\n");
        fill_color16((short *)fbp, YELLOW, pix_size);
        //ioctl(fp, FBIOPAN_DISPLAY, &vinfo);
        sleep(3);

        printf("\ndrawing BLUE......\n");
        fill_color16((short *)fbp, BLUE, pix_size);
        //ioctl(fp, FBIOPAN_DISPLAY, &vinfo);
        sleep(3);

        printf("\ndrawing RED......\n");
        fill_color16((short *)fbp, RED, pix_size);
        //ioctl(fp, FBIOPAN_DISPLAY, &vinfo);
        sleep(3);
    }
#if 1
    /*这是你想画的点的位置坐标,(0,0)点在屏幕左上角*/
    x = 10;
    y = 10;
    location = x * (vinfo.bits_per_pixel / 8) + y  *  finfo.line_length;
    test_fbp = fbp + location;
    printf("draw line.......\n");
    for(i = 0; i < (vinfo.xres - x); i++)
        *test_fbp++ = i+30;

    //ioctl(fp, FBIOPAN_DISPLAY, &vinfo);
#endif

    munmap(fbp, screensize); /*解除映射*/

    close (fp);
    return 0;
}

编译

gcc fb.c -o fb

运行

./fb

测试效果见视频

TFT已经坏了,等买快新的再试一下

网友:
测试效果见视频

TFT已经坏了,等买快新的再试一下

这么容易就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