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封装元件框架占用面积过大

楼主:
10芯积分

AD如何在移动元件时不检测,图中圈出部分的空间冲突,或元件框架如何修改与元件的丝印和管脚实际占用面积一致

网友:
用的集成库吧,含有3D封装

图中圈出部分的空间应该3D库的区域,这样是不是还直观些吧

网友:
可以删除3D封装,不集成

或者在3D模式下隐藏

网友:
布线阶段可以将下图的DCR Error Markers勾选为不显示,否则会有不少告错

网友:
封装是自己画的,没有添加3D,不管画什么形状封装到PCB都会变成最大长和宽的元件框架,搞不懂什么原理,现在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在"优选项"的PCB Editor那里把“元器件推挤”设成Ignore。吐槽一下PCB画图AD真不如PADs画图爽,各种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