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不同信号源的波形信号如何在示波器稳定?

楼主:
听别人说要锁相,还要用到PID,对这方面完全不了解,有人能具体解释一下用STM32怎么写吗?

网友:
【两路不同信号源的波形信号如何在示波器稳定?】

对传统的示波器来说,两路信号的频率必须成整数倍才能够稳定显示。实际上只要距离整数倍差别很少,屏幕上即可见到一路稳定另一路缓慢移动的波形。

网友:
【听别人说要锁相】

【锁相】锁定后当然两个信号频率成整倍数,所以能够稳定显示。

网友:
【有人能具体解释一下用STM32怎么写吗?】

用STM32写什么?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网友:
频率是整数倍就可以稳定显示了吧,是不是想说怎么用STM32写锁相环?

网友:
楼主应说清到底想干什么。用示波器观察两路任意频率的信号?用STM32产生可以用示波器观察的两路信号?用STM32处理两路信号以供示波器观察?那彼此间可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