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示波器的后续

楼主:
去年我买了一台很简陋很低价的示波器,我称他为玩具示波器。不知道这样的评价刺激到了谁,帖子被人挂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对这种做法感到非常的无语。

那么这个示波器到底是不是玩具呢?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这个就是玩具,而且从质量上来说这还是做工比较差的玩具。我昨天又把它拿出来完了一下,我认为他自带的表笔比较差,新买了好的表笔准备插上去,死活插不进,然后发现示波器的插槽里面有一些金属片卡住了才插不进。

然后我发现原来是自带的表笔里面BNC头子的金属簧片断了好几片,卡在示波器那里的就是断掉的簧片。这么容易断裂,而且断面是灰色,说明这些表笔用的金属是锡合金或者是灰口铁之类的劣质材料,连普通的铁都舍不得用。这样的质量,我说他是玩具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不仅无语,而且非常无聊

网友:
连普通的铁都舍不得用。这样的质量,我说他是玩具有什么问题?:

偷工减料!

网友A:
【这么容易断裂,而且断面是灰色,说明这些表笔用的金属是锡合金或者是灰口铁之类的劣质材料】

千万别以为是锡合金,锡合金比黄铜还要贵。

也不可能是灰口铁。灰口铁是铸造出来的,是生铁,一点弹性也没有。

网友A:
【连普通的铁都舍不得用】

BNC接口不可能用铁,应该是黄铜。你试试断掉的簧片能不能被磁铁吸引,如果能被磁铁吸引,那这个接头真的是假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普通的铁都舍不得用】 BNC接口不可能用铁,应该是黄铜。你试试断掉的簧片能不能被磁铁吸引,如果能 ...

跟以前那些老式衣服的锡纽扣差不多的质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容易断裂,而且断面是灰色,说明这些表笔用的金属是锡合金或者是灰口铁之类的劣质材料】 千万别以 ...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浴室花洒的螺母碎了,断面也类似,一敲就碎。 去五金店买的好的花洒,配套的螺母很有金属光泽,怎么敲都不碎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前面也换了一个300块的“示波器”,拿回来一看参数,还真是个玩具。打开的气力全无,直接吃灰!

网友:
好示波器一个对表笔就好几百,肯定有溢价,不过还是比杂货要强

网友:
转到别人地方去,应该只是为了让大家参与讨论。

网友:
没看出他对你的帖子有什么意见,就是借你的帖子找个话题,像是目前自媒体惯用伎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浴室花洒的螺母碎了,断面也类似,一敲就碎。 去五金店买的好的花洒,配套的螺母很 ...

猜测这两种不同的螺母是铝合金材质。铝合金材质,处理方式不同,强度可以天差地别。

网友:
是的,玩具而已

网友:
锌合金啊!你买到次品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劣币驱逐良币时代来临了

网友:
要说“玩具示波器”,俺以前买过一台品牌好像是叫炜煌的通用编程器,太久了,有点记不清。该编程器有个扩展功能就是示波器,性能只能说是纯粹的玩具,但还挺好用,编程器的质量也不错,估计现在还能用。当年有个项目需要用到示波器,正好用上。

网友:
买这个探头,那可是天价的呀。

网友:
一分价格一分货,用买自行车的钱能买到汽车吗,估计买到了也就能用那么几次跑几百米而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