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 H533RE】 经典任务-点灯

楼主:
前言

本文讲一下 环境搭建,实例代码的编译和烧写。
并尝试点灯,学习一下驱动gpio的操作。
虽然stm占用率很高,也是个基本嵌入式er入门的首选芯片。可惜我没真正从0开始玩过。都是基于别人的项目直接写应用。
与linux的应用开发相差无几,所以对于能够从底层了解stm32芯片的机会很开心。
希望能够有更多不忙的时间,投入到研究此款板卡的知识。

目录

[TOC]

项目创建

安装工具

官方新建工程的软件:STM32Cube
pack支持包

例程使用

首先安装 官方工具,用于创建 stm32H533芯片的项目,可支持对keil工具的项目生成。
然后使用咱们的keil工具打开,安装好对应的pack包,点一下build看看能不能成功编译固件。

选择了例程 uart,成功编译出固件:

选择stlink,并并成功烧写固件:

曾经打过一款stm32f103cb6c芯片最小板卡,结果怎么都不能烧进去固件,刚开始学习就结束了stm32的学习进程。
现在那款半生的板子还在箱子底,待研究研究stm32烧写的引脚和协议流程,重新烧一下那款未成的最小板子。

打开串口,可以看到串口可以输出数据了:

点灯

  • 如下原理图上标注,可见用户编程led的原理图。

引脚pa5,翻看背面已经焊接0欧电阻,可以直接控引脚,点亮led了。
想学习一下例程里goio的控制接口,发现官方例程里有直接点亮ld2的例程,直接拿来编译,看看效果。
学习一下引脚控制接口。

代码讲解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初始化引脚的外设时钟,引脚pa5,故开启a组引脚的时钟。
//配置pa5引脚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HAL_GPIO_Init(LE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定时反转pa5引脚电平,控制ld2灯的亮灭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LED2_GPIO_PORT, LED2_PIN);
HAL_Delay(100);
}

效果展示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262916584407503a82f1b5bb1a003eb9

网友A:
stm32cubide 是否也要升级到最新版本才能识别H5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cubide 是否也要升级到最新版本才能识别H533?

感觉应该需要下载新的固件就行,毕竟也是M33核的

网友:
对啊,毕竟芯片有点新